java编的程序是否能在apple和android上运行呢?

楼主(2017-01-22):
听朋友说过,如果搞手机app,对于apple和android的机,就得搞两套程序。

1.java是具备跨平台能力的,能突破这个限制吗?
2.好象一涉及的苹果的应用编程好象都会烦一些,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想写个hello world应该是没问题的, 超出这个了, 那么就和语言本身关系不大了.

网友:
android平台和ios平台从软件运行机制上就有很大差别,并不是编译工具就能弥补的。如楼上所说,通过代码转译,写个helloworld不难,但是画各种界面调各种api就太麻烦了,基本不会有人做这东西。目前想写通用的程序,都是写web应用,拿封装工具封装成两套应用。

网友:
java的跨平台是建立在平台上有适配的虚拟机上的,若能够在这两个系统都搞个虚拟机,就问题不大

网友:
现在js写完就可以跑在两个上面了。像apicloud JqueryMobile

网友A:
纯算法、纯网络通信这种模块部分不烦人,c++直接编译成android和ios的库并不难。
难的是用户界面的api不一样。手机app看起来界面逻辑差不多,但实际上ios和android的界面底层api,对上层提供的语言支持种类都不一样,那还怎么一处编写多处运行呢。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中间层,填平ios和android底层api的差异,然后对上层再提供一套统一api。
当然要是这么做,你就必须承担(1)加层,性能下降(2)通用带来的功能减少,ios和android只有一方提供的特性,就很难使用了。
目前游戏有ue、unity,成熟度都不错。应用有react native、xaramin,成熟度都一般,只能说试试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现如今有大量跨平台开发框架

网友:
基本要写两套app想都不用想

网友:
webapp就可以了

网友:
Android默认开发语言就是Java呀,很多常用的Java库都是直接用的,例如Apache Commo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算法、纯网络通信这种模块部分不烦人,c++直接编译成android和ios的库并不难。
难的是用户界面的api不一 ...

请教一下,Qt 做这个跨平台可行吗

网友:
语言本身或许可以,但有很多跟底层或都说系统层对接的东西完全不同,所以用起来肯定没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