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集成Sub-GHz 发射器的PIC12LF1840T48A ,用什么来IC来做接收啊

楼主(2017-01-22):
采用集成Sub-GHz 发射器的PIC12LF1840T48A ,用什么来IC来做接收啊,

网友A:
突然发现MCP也做RF了!接收可以选择TI的CC113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MCP也做RF了!接收可以选择TI的CC113L

现在的MCP什么都做了,就差高性能的AD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