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如何开槽孔?

楼主(2017-01-22):
在AD中如何开槽孔?我原来是用多个过孔依次叠放的,但好像AD中有专门的开槽孔的功能,但没找到。请教了。

网友:
方法有多种,  槽多长多宽  可以 选哪种方式

网友:
双击焊盘 在焊盘属性里就有圆孔,方孔,槽,输入槽长度就可以了,不要点器件属性,过孔也是没有的

不要转过低版本的PCB,槽数据会丢失变圆孔,教过学费了,还有不规则实心区域也一样

网友A:
最好是转GERBER文件,  我发给PCB工厂的文件都是GERBER文件,采用的方法是钻多孔法,钻一排孔下去, 如果使用机械层的话,做回来过孔会无铜,  同问, 转GERBER文件如何在上面开槽孔,

网友:
点击焊盘属性,hole 模式选择成slot 角度,hole的长 宽都可以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转GERBER文件,  我发给PCB工厂的文件都是GERBER文件,采用的方法是钻多孔法,钻一排孔下去, 如果使 ...

老protel没有槽孔属性,所以约定俗成的方法是画一排孔来表示。
从AD以后就有自带的槽孔属性了,直接设槽的长度和半径就行。这样你用AD就不应该用旧的画一排孔的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protel没有槽孔属性,所以约定俗成的方法是画一排孔来表示。
从AD以后就有自带的槽孔属性了,直接设槽 ...

谢谢解答

用AD画得板子, 直接发PCB文件过去, 如果不是版本问题的话, 能加工回来, 槽孔没有问题,  但是转成GERBER文件后,  机械层显示的是一个十字, 也就是钻孔的范围,  担心这个时候,就是变成钻孔了,而不是长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

用AD画得板子, 直接发PCB文件过去, 如果不是版本问题的话, 能加工回来, 槽孔没有问题,   ...

不会,钻孔信息会标注槽孔,一般PCB厂家也会确认,或者自己写个加工说明之类的

网友:
放一个焊盘,然后在中间用机械层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