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编程外包一般是如何报价的?

楼主(2017-01-22):
本人老爸是是做些配电柜等项目的,不过属于老一辈,不太懂PLC编程,本人又是电子类的,对强电不太懂,所以这一部分经常需要外包,~~~

所以请懂行的人说说看,一般编程外包的行情,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以前听别人说,普通的大概50元一个IO点,复杂的再加点

网友B:
交期长短,难易程度,运行稳定性,不一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期长短,难易程度,运行稳定性,不一而论。

就是怕被人忽悠了,单独编程,有报价3W5的,就是几个时序的控制电机的停转+一个人机界面作为显示用,感觉就是高了。。。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大概的报价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别人说,普通的大概50元一个IO点,复杂的再加点

这么说单片机也可以根据IO点计价了?
不关心编程、算法的复杂度?那用小型PLC做项目的可以不用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单片机也可以根据IO点计价了?
不关心编程、算法的复杂度?那用小型PLC做项目的可以不用做了。 ...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咨询下有没有大概的行规~~类似PCB画板,是按PIN脚收费,但是复杂或者特殊的要求,是另外收费的~~

总之特殊情况,有特殊的处理和报价,现在问的,就是通常的报价~~~

网友D:
我用的西门子  SR20,就有输入输出点,带屏(不太复杂),总的价格是3000来块钱。我也是做配电柜的,PLC编程和触摸屏编程加到里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西门子  SR20,就有输入输出点,带屏(不太复杂),总的价格是3000来块钱。我也是做配电柜的,PLC编 ...

是的,因为假如根据MCU来做的话,就是延时,改动IO的状态,然后送显示,然后显示有触摸屏,可以改动下延时参数这样,我觉得算是通常的项目,不涉及到什么高速算法和通讯~~~

那看来他们的编程报价是3W5,的确是高了~~~

网友E:
我收费一般都是30一个点,西门子plc。触摸屏简单画面的话2000到4000不等。是不是拉低行业价格了。。大神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收费一般都是30一个点,西门子plc。触摸屏简单画面的话2000到4000不等。是不是拉低行业价格了。。大神莫 ...

接私活的话,简单项目,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好了,价格合适,回头客和帮你介绍的人就多~~~

一下子来个3W5。。。。我恨不得都转行了,呵呵

网友F:
那儿的,我也来报个价

网友G:
一般工程料工一半吧。

网友H:
做plc程序,一般需要到现场,安装调试运行,最后解决售后问题,你最好附近的工程师帮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plc程序,一般需要到现场,安装调试运行,最后解决售后问题,你最好附近的工程师帮你做。 ...

是的,想法是这样的的:

因为比较简单,如果能一次性写好,写入PLC,就万事大吉;

如果需要到现场调试,也是可以再额外支付调试费的,这个是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儿的,我也来报个价

梅州梅县的~~呵呵

网友I:
一般调试程序收取工程料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工程料工一半吧。

这么说吧,除了我爸不会编程,其它配电柜的,所有,包括电器安装,柜体,常规的电路设计,他都可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调试程序收取工程料的1/3

这个指的是PLC+触摸屏的成本么?

西门子方案料钱:7K;三菱方案料钱:3K6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指的是PLC+触摸屏的成本么?

西门子方案料钱:7K;三菱方案料钱:3K6 ...

我一般就是调试程序,像这个也就收个3000吧,如果需要画图,接线,会再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就是调试程序,像这个也就收个3000吧,如果需要画图,接线,会再加些。

全套图,接线,我爸的小工厂,都搞定了,真的只是按客户需求,纯编程而已的~~

小几千,我也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图,接线,我爸的小工厂,都搞定了,真的只是按客户需求,纯编程而已的~~

小几千,我也觉得是比较合 ...

呵呵,可能找公司比较贵,找熟悉的私人价格比较合适

网友:
找熟悉的私人价格比较合适

网友J:
你是电子类专业,那么最好是你自己学一下给你爸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强电弱电基础知识是相通的,你看看书实际操作一下,很快就会了

网友K:
自己老爸的项目,还是自己学比较靠谱吧,除非比较急

网友L:
LZ自己学下,3.5W自己赚了。。。。

网友M:
PLC控制点小东小西,不算复杂,一般几千块钱也就算了,  关键看后期维护,  有的可能需要到现场,这样就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可以考虑用一些  叫什么运动控制器的类似的东西  输入输出口都有,可以控制几个步进电机,然后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库文件,你直接调用就行了,都是用C语言编程,那东西就更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PLC控制点小东小西,不算复杂,一般几千块钱也就算了,  关键看后期维护,  有的可能需要到现场,这样就稍 ...

工业用可不要一味贪图便宜,要知道岀问题了该你上门维修,你的差旅费更贵

网友:
直接上国产plc 支持c编程的 钱自己赚哈

网友:
运动控制器有做的稳定的
原来的 成都步进的东西可以吧,楼上不会没听说过吧

网友:
楼上几位报价绝对坏规矩,也不长久。同一套plc硬件,几千万的化工项目用和几十万的水处理用,报价能一样吗?io数是个参考,我报价一般是100到200还要加上整个系统价值的千分之几,楼主有需要我可以义帮你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电子类专业,那么最好是你自己学一下给你爸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强电弱电基础知识是相通的,你看看书实 ...

就是感觉入门不了,求十天学会PLC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老爸的项目,还是自己学比较靠谱吧,除非比较急

就是感觉入门不了,求十天学会PLC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自己学下,3.5W自己赚了。。。。

嗯,看到那么高价格,一年做个四五单,就比我现在上班狗强了,呵呵~~~

网友:
确实被人忽悠了。一般几千块。
晚上加个班搞定,我只收1千。

网友N:
这是又要打败一个行业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又要打败一个行业的趋势

嗯,齐齐来学PLC编程。。。。

感觉通常来说,虽然打工,PLC编程的工资低,但是如果能吃苦,适应出差,可以自己接单,以后容易成立小公司~~收入也会比较滋润~~

主要是PLC可以真的做到只编程,背上电脑去可以干活了,轻松些,一个人背着电脑就可以开干了~~

不像电子的,单片机,ARM,x86。。。。设计个板子啊,什么的,越往上,软硬件一体,琐碎事比较多,单独自己就基本做不来了~~

网友:
楼主是还不晓得PLC编程的苦,才这么说,等你入行了你就晓得了,啥叫竞争。看似简单,但是水深的无可想象。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PLC了

网友:
交给卖家,他会给你搞定的

网友:
像这种的控制要求,我一般报价就是几千块钱。

网友O:
为什么电工行业是就底层的行当,门槛太低,这个帖子有充分的体现。

我们接手的很多都是人家做坏了的或者无法按期完成的项目,业主也不能杀了接单者。

目前现状是学手的人只要拼凑起来能运行就可,不考虑程序健壮性,所以高质量的代码没有生存空间。

++改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电工行业是就底层的行当,门槛太低,这个帖子有充分的体现。

我们接手的很多都是人家做坏了的或者无 ...

这个说的,是软件的居多吧。。。。硬件狗,才是更底层的啊。。。

网友P:
就是嘴炮,如果加上违约条件,如果项目失败或达不到目标要求,承接方赔偿10W或项目总金额的50%,看谁还敢几千块活免费做这种活,直接搞得承接方倾家荡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是嘴炮,如果加上违约条件,如果项目失败或达不到目标要求,承接方赔偿10W或项目总金额的50%,看谁还敢几 ...

这些都是协商内容,双方都不是傻的,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而定的。。。。

让人私活写个代码控制下水处理,总不能用航天发射的条款和要求来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协商内容,双方都不是傻的,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而定的。。。。

那么,客户怎么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允许随便岀错的还是不能岀错?
便宜货其实都隐含了会随便岀错,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一点,或者知道了也不承认。先骗自己说便宜的一样好用。等吃亏了以后再说…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就我们的产品就处在这样一个市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协商内容,双方都不是傻的,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而定的。。。。

问题是你原本要上万才能做好的东西,有个人愿意只收几千但是很可能给你做成垃圾,很少有发包人不选这种的。人性使然。
所以天天都有人要给垃圾工程擦屁股…
准备做垃圾工程的人不会跟你签严格带赔偿的合同的;有能力严格签合同的人又没法跟做垃圾工程的人比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你原本要上万才能做好的东西,有个人愿意只收几千但是很可能给你做成垃圾,很少有发包人不选这种的 ...

。。。。老大好像偏移了侧重点,呵呵

现实中的小工程,接的很多单,都不会要求很严格的~很多时候,都是对方的老板口述下主要需求,帮他实现了就行了,连合同都没有的。。。。

楼主:
听说过,一个水电站的开关总闸,那个电站老板用棍子捅着才能闭合上去的,都一样在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大好像偏移了侧重点,呵呵

现实中的小工程,接的很多单,都不会要求很严格的~很多时候,都是 ...

可能我做工厂用的东西做多了。只要停线,就相当于按时间的扔钱。买我们通迅模块都要多买几个备份,就不说plc了(虽然我们在遇到硬件坏的时候,只要客户急用,都是先发新机等客户收到再寄回旧的,尽量减少客户的停机时间)。
曾经有人拿岀了三年前买来一直放仓库备用的模块,给新项目用,我们都很惊奇哪里还有这么新的旧版本的硬件…
要是真的要求不严格,就只好拼价格了呗。干脆去用淘宝上一百多块钱的板式仿三菱plc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我做工厂用的东西做多了。只要停线,就相当于按时间的扔钱。买我们通迅模块都要多买几个备份,就不说 ...

这个,对于这个小工程来说,小几千的PLC价格,也不太敏感,毕竟用了PLC,真遇到烧了的情况,客户也认命,不会怪的~如果省了几千块换兼容的,坏了就会被叼死,除非客户主动要求替换的情况另算

网友Q:
我所知道的一种机器,循环生产一产品,节拍从10多秒到现在的5秒内,没有持续改进就不会有经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所知道的一种机器,循环生产一产品,节拍从10多秒到现在的5秒内,没有持续改进就不会有经典的产品 ...

你说的这种是用于生产的机器,肯定是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R:
拿出你利润的3分之一,给软件是比较合理的,他要负责改程序调试,都是远程那就成本还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拿出你利润的3分之一,给软件是比较合理的,他要负责改程序调试,都是远程那就成本还要低一点 ...

nice~~~~~~~

网友S:
PLC解密比较赚钱。朋友给水泥厂解了大概5个PLC,3万块钱,现场解完直接给钱,不开发票。

楼主:
引用 网友S:
PLC解密比较赚钱。朋友给水泥厂解了大概5个PLC,3万块钱,现场解完直接给钱,不开发票。 ...

是要还原代码么?还是只是弄个类似烧录文件出来?

网友S:
PLC解密一般就是到供货方设定的时间PLC不工作了。一般用于催收尾款。
曾经解过一台仪器也是厂家设了密码,一年后给厂家打钱才能得到密码。然后才能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PLC解密一般就是到供货方设定的时间PLC不工作了。一般用于催收尾款。
曾经解过一台仪器也是厂家设了密码, ...

呵呵,我们的远程通讯模块也经常被用于催款。如果你正确使用,几乎是不可破解的(你可以破掉PLC,但很难破掉我们模块。我们根本就没有设计可以回读的接口。你写一大堆复杂的控制逻辑在里面,不说你破不了,连我们设计人员自己都几乎没招
我们见到的最复杂的控制逻辑就是我们客户写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S:
PLC解密一般就是到供货方设定的时间PLC不工作了。一般用于催收尾款。
曾经解过一台仪器也是厂家设了密码, ...

那这样的话,破解后需要代码级别的修改,需要深入理解的高手了吧?一个6K,收费可能真的不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破解后需要代码级别的修改,需要深入理解的高手了吧?一个6K,收费可能真的不贵了。。。。 ...

是不贵。至少你需要看懂一部分梯形图,无论如何必须费很多人工。
其实这也取决于梯形图的复杂程度,如果程序复杂到一定程度,就算全部梯形图给你让你改都够受了。
我们远程通讯模块帮PLC保密也是完全相同的原理。我们的模块自身其实也没有用加密芯片什么的,代码照样可以被人直接开盖读取。得到我们的代码也不会贵到哪里。
我们最主要的保密方式就是那300多KB的代码大小(真的,300多K大小的固件里面几乎都是代码),谁想在汇编级别调试这么多代码就去调吧
反正这么多年以来从没见到我们模块被破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被人忽悠了,单独编程,有报价3W5的,就是几个时序的控制电机的停转+一个人机界面作为显示用,感觉 ...

这功能3W5,绝对是高了,之前有坛友提出报价原则,看工时,是个人工资时薪的3~X倍,做工控这块,只要动作不麻烦,要求不奇葩还是比较好做的。

网友T:
回复全部看完,最后建议楼主自学PLC吧!简单应用入门门槛不高,只是简单的顺序控制,条件满足执行,不满足不执行。在掌握简单编程之后,循序渐进,难点的也就会了,个人感觉PLC控制还是比较好上手的。

网友:
现在小型plc真是便宜,如果是工程的话,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小设备的话才计较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回复全部看完,最后建议楼主自学PLC吧!简单应用入门门槛不高,只是简单的顺序控制,条件满足执行,不满足 ...

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请问大神,如何入门比较好?梯形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请问大神,如何入门比较好?梯形图么?

呃,我不是大神,我用的就是梯形图,最开始是看别人的程序和HMI,然后就是自己写,不会的看一下,问一下就好了,最开始难的做不了,但是简单的还是没问题,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是干什么,都是这样的!而且既然你家有花钱找人开发过,那么就不缺例程了,实物就更不缺少了。

网友U:
报价几千是出问题不严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报价几千是出问题不严重的东西。

小工厂,难不成接到发射航天飞机,高铁运行等的PLC工程么?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工厂,难不成接到发射航天飞机,高铁运行等的PLC工程么?呵呵

没这么高达上,几十万级别的工业设备,如果电控没设计好出点小问题,一炉的原材料浪费了也是很常见的,可能就是几万的损失。

网友U:
引用 楼主:
小工厂,难不成接到发射航天飞机,高铁运行等的PLC工程么?呵呵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工厂取热都是燃烧机的,这个更要慎重了,出点事情几万块算运气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工厂取热都是燃烧机的,这个更要慎重了,出点事情几万块算运气好的。 ...

网友:
看复杂程度而定,另就是量

网友:
一般都是按项目的难易程度,像我收的话开关量会低点,高速输入、输出、模拟量会相对高点,因为这个调试起来特别的耗时!

网友:
我是按输出算的,一个点100元!

网友(2017-03-31):
在我们这边,不是很难的程序(10开个开关量PLC+HMI)基本免费送,就为了卖点配件,基本赚不到什么钱

网友:
我是用plc有10年了……一直在厂家做技术,很多时候如果是代理商会帮客户解决编程问题的。plc编程赚钱的很少很少了吧?一般是把硬件费用一起包下来编程几乎免费

网友:
我是负责帮代理商或者客户解决所谓的难题,只要是运动控制方面,工作涉及网络型伺服的同步曲线设计比较多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费一般都是30一个点,西门子plc。触摸屏简单画面的话2000到4000不等。是不是拉低行业价格了。。大神莫 ...

你好,用三菱Plc控制固态继电器让烤箱里温度稳定在220度+-5度加上风机启停延时最多用四个点多少钱

网友V:
要不楼主自学的了,还能省钱。
看样子是觉得3w5贵了,话说过来,我倒觉得不贵,这东西毕竟是工业控制,真是个初学者,报给你5k,你敢用么
现在人工费多贵啊,英语家教一小时400块,按这个算,你那配电柜仅按工时算就能卖多少钱??
这种已经不能仅按难易程度来算,应该有个最低的标准,是个案子1w块起步,后面按轴(2000/轴)和点位算(100/点)。
这还有后面的维护,交通成本,请假成本。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V:
要不楼主自学的了,还能省钱。
看样子是觉得3w5贵了,话说过来,我倒觉得不贵,这东西毕竟是工业控制,真是 ...

NICE!~~~

网友W:
老爸是做配电柜的,楼主是学电子是,一个PLC程序还要外包?你爸要你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老爸是做配电柜的,楼主是学电子是,一个PLC程序还要外包?你爸要你何用? ...

。。。。

其实,老爸是不想我往强电方面发展,有危险;加上兴趣的确也不在强电上,对电子更有兴趣些。。。所以,不会也正常吧?

呵呵,我一个广东人,在广州待了10年,也不会说白话,这样说起来,也要我这个广东人来何用啊?呵呵

楼主:
个人玩电子,总爱这里摸摸芯片温度啥的,板子插反烧毁的事情,也不少~~~

去到220V那里,估计死的够呛。。。。。

网友W:
引用 楼主:
。。。。

其实,老爸是不想我往强电方面发展,有危险;加上兴趣的确也不在强电上,对电子更有 ...

PLC不一定就是强电,楼主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比单片机编程要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PLC不一定就是强电,楼主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比单片机编程要简单多了。 ...

其实,我有看过的,尝试过几次,一上来,就是那些电气符号,压根记不住啊。。。。接下来就是梯形图,压根也记不住啊 ,遂半放弃状态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看过的,尝试过几次,一上来,就是那些电气符号,压根记不住啊。。。。接下来就是梯形图,压根 ...

是因为你没有耐心

网友:
或者没有压力

网友P:
搞plc编程总会接触到强电,380常见,偶尔运气不好做联动可能会有更高压,你以为躲在电脑房就可以搞定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是因为你没有耐心

这个嘛,看电子或许C,多少感觉容易接触和上手些~~~那就不是耐心问题了~~

估计是兴趣点,不太一样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搞plc编程总会接触到强电,380常见,偶尔运气不好做联动可能会有更高压,你以为躲在电脑房就可以搞定一切问 ...

是的,PLC难免和220V+扯上关系。。。。电气工程和机械方面的,虽然也是技术活,但是上大学填志愿和毕业工作的时候,家里都比较有意的让避开了。。。。。

所以形成了今天的屌丝电子硬件狗。。。。苟延残喘

网友Y:
能用和稳定可靠的用是两个概念,一分钱一分货,找那种口碑好的,贵点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Y:
能用和稳定可靠的用是两个概念,一分钱一分货,找那种口碑好的,贵点也值得 ...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未必遇见的厂,都是正规的大厂罢了。。。。

有些老板的思维,就是这样,建议用正泰的配件,不用,说想用xxx的,并且反问,我两套xxx的,加起来寿命还比不过一套正泰的么?呵呵~~~连我爸私下都跟我说,好像反驳不了,两套没那么好的xxx,总寿命总干的过大牌一套的。。。。呵呵

此老板的年营业额,也到了一两个亿了。。。。

网友(2017-06-11):
先找个简单的项目,参考帮助和手册,直接开干,边干边学。保证比你想象的还要简单。

我第一次做西门子的200 SMART+ TP1200屏的一个小项目, 前后大概花了1个多礼拜(大部分时间在美化屏的界面),之前完全没接触过PLC,一直做cortex ARM,51之类的硬件和软件。

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2019-09-09):
撸主,啥都别说了,自己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被人忽悠了,单独编程,有报价3W5的,就是几个时序的控制电机的停转+一个人机界面作为显示用,感觉 ...

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干起呢?

楼主:
这个贴挖的~~呵呵

网友:
现在用PLC搞一些不太复杂的东西不可能要价太高,毕竟不是什么高深东西,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揽过去,除非在当地就你一个人搞。本人吃过亏,最后逼的我直接用单片机搞才挽回来一点点儿。搞工控要有本钱,能扛住要尾款的压力,再一个最好有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