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 E3640A电源的编码器旋钮不灵敏,配件能买到吗?

楼主(2017-01-22):
RT, 调节电压的那个旋转编码器, 基本失灵, 正传反转半天 才能调整各数字, 这个配件可以买到吗?

网友:
应该能买到,不过你可以拆下来用酒精清洗一下.多半有效果.

网友:
旋钮的编码器 要先拆了看看 几个引脚的,一般原理都一样,就是看尺寸了,合适就可以替换。

网友:
WD40 喷一下。

网友A:
一滴轻质润滑油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滴轻质润滑油解决问题的

不拆开直接滴进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滴轻质润滑油解决问题的

您再说详细一点吧,到底是啥油。我买的普源的信号源还要爱德克斯的电子负载,编码器统统的完蛋了,简直郁闷死了

网友:
轻质润滑油就行,我常用的是缝纫机油

楼主:
看介绍这玩意不错, 准备买个试试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B:
您再说详细一点吧,到底是啥油。我买的普源的信号源还要爱德克斯的电子负载,编码器统统的完蛋了,简直郁 ...

比如很稀的缝纫机油。

网友C:
我是用砂纸打磨后灌凡士林,现在一直好用,应该不会再不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砂纸打磨后灌凡士林,现在一直好用,应该不会再不灵了

最好是标号很高的砂纸,数值越高越细腻也越贵。润滑脂有电子专用的,凡士林就凑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标号很高的砂纸,数值越高越细腻也越贵。润滑脂有电子专用的,凡士林就凑合用用。 ...

wd-40  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砂纸打磨后灌凡士林,现在一直好用,应该不会再不灵了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编码器PCB镀层都是金的,只有几个U而以,打磨一下就没了。正确的做法是,用油精洗,在上凡士林。

网友:
不要用油性的,WD40主要成份是煤油,对PCB伤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编码器PCB镀层都是金的,只有几个U而以,打磨一下就没了。正确的做法是,用油精洗,在 ...

会氧化说明镀金层早就被磨损掉了,油精没见过,不知道能不能去掉氧化层

网友:
很常见的,几块钱就能买到,就是输出脉冲,不存在通用性问题

网友:
安捷伦一般都是alps的,尺寸很多通用的

网友:
那种编码器貌似是光电的 不好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