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上面跑FFT需要多少cycles/多长时间?

楼主(2017-01-22):
哪里有正式的官方测试文档可以看啊,没找到呢!

网友A:
看 dsplib 文档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dsplib 文档里面有详细说明

没找到,方便说一下详细的文档名字吗?谢谢!

网友A:
TMS320C55x DSP Library Programmer's Reference (Rev. H).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S320C55x DSP Library Programmer's Reference (Rev. H).pdf

谢谢,看到了,里面有cycles,但是,没有duration啊,跑一个fft,需要多少us, 多少ms,不知道啊?

网友:
一般 确认点数后,实际编写一段测试代码,实际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了,里面有cycles,但是,没有duration啊,跑一个fft,需要多少us, 多少ms,不知道啊? ...

自己除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