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用过CPLD加ULN2803直接驱动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楼主(2017-01-22):
有没有哪位用过CPLD加ULN2803直接驱动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有没有像51单片机一样的现象?比如复位?程序运行不正常?
因CPLD程序其实是综合成一堆数字电路,推定不了它可能出现的现象?

网友:
12v 步进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A:
晕,什么叫跟51一样的现象啊,,我用51直接接ULN2003推10个5A继电器,365×24小时跑了5年多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好不好。

金牌用户提这么幼稚的问题,难道又是莫大说的共享账号?

网友B:
有用过的,不过CPLD的抗干扰性能不是很好,,比如EPM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过的,不过CPLD的抗干扰性能不是很好,,比如EPM240

怎么个不好呢?理解不了

网友C:
51驱动不正常电路没设计好啊,,一定要加下拉啊,51默认上拉,上电会误动作,我做过两个继电器的,就是工厂控制马达正反转,看门狗都没有加,多年还没有听说有问题

网友:
应该和cpld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CPLD也会的,哪个都怕干扰,都是数字电路,一个ESD过来电源出现尖峰就可能导致复位或状态机出错。 ...

实际没有做过,但我的推论和你说的一致。那以后知道CPLD电路该如何设计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什么叫跟51一样的现象啊,,我用51直接接ULN2003推10个5A继电器,365×24小时跑了5年多了,什么问题都 ...

这只能说明你设计电路和设计程序还是有一定的能力。肯定是完全能够跑,我不否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驱动不正常电路没设计好啊,,一定要加下拉啊,51默认上拉,上电会误动作,我做过两个继电器的,就是工厂 ...

你这个厉害,驱动继电器竟敢不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