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频感应机能加热铜而电磁炉不行?

楼主(2017-01-22):
同是电磁感应加热,为什么高频机能加热铜而电磁炉不行?

网友:
高频机也热,不过有水冷

网友:
而且便宜的电磁炉70元左右一台,用铝线的多

网友:
频率不一样的,电磁炉也能加热铜,效率低点。

网友:
电磁炉也可以加热铜的, 效率低,发热不明显;
电磁炉按频率范围分 ,也就属于中频炉,  电磁炉功率也低, 只用单管驱动就行了,   高频炉功率大, 频率高,线圈自身发热也大,需要水冷, 而且驱动方式也不同,  高频炉大多是采用全桥驱动的,一个全桥要使用4只开关管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而家用电磁炉出于成本考虑一般都是IGBT单管准谐振拓扑,直接驱动LC并联谐振回路,等效负载阻抗太高(无锅)会令LC谐振线圈产生高压击穿IGBT,等效负载阻抗太低(铜、铝锅)又会令IGBT进入硬开关,所以只能用铁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

大湿果然大湿,不知有无资料学习下?想自制个电磁炉玩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湿果然大湿,不知有无资料学习下?想自制个电磁炉玩下。

家用电磁炉原理介绍网上大把,基本上都是一片LM339完成谐振+保护,再加个MCU控制就完了(现在貌似有带MCU的单片专用IC),自制没什么意义啊,还是说你想做个能熔铝的高频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电磁炉原理介绍网上大把,基本上都是一片LM339完成谐振+保护,再加个MCU控制就完了(现在貌似有带MCU ...

想做个连续调功率的电磁炉和一个焊铜熔铝熔钛的高频机。

网友:
六楼大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

为啥铜和铝相当于等效负载低呢?他俩磁导率低,产生感应电流小,不相当于负载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铜和铝相当于等效负载低呢?他俩磁导率低,产生感应电流小,不相当于负载高么? ...

感应电流大小跟电流回路的电阻率有关,跟磁路介质的磁导率有关。这里的铜和铝块是在电流回路部分,而不是磁路。磁路是空气。
感觉你也搞了蛮长时间的电源了,这点道理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铜和铝相当于等效负载低呢?他俩磁导率低,产生感应电流小,不相当于负载高么? ...

和导磁率没关系,主要是铁磁性导体的趋肤效应使电流主要集中在表面,提高了等效电阻,而铜铝的趋肤深度比铁大,等效电阻就低了。
你可以试试在铁锅下面垫一片3~5mm的纸皮和同样厚度的铝板作对比,垫纸皮能加热而垫铝板就会保护,说明和导磁率没关系(从电磁炉线圈的角度来看外部导磁率没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个连续调功率的电磁炉和一个焊铜熔铝熔钛的高频机。

那就用半桥/全桥拓扑吧,调频调功,这个网站有介绍LCLR匹配原理:http://www.richieburnett.co.uk/indheat.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导磁率没关系,主要是铁磁性导体的趋肤效应使电流主要集中在表面,提高了等效电阻,而铜铝的趋肤深度比 ...

明白了,之前搜百度都提到涡流效应加热:

看大师回复说原来是因为趋夫效应导致等效电阻不一致。

网友:
去科创论坛

有套件

小孩子不挣钱,不交配,玩电子火箭的执行力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应电流大小跟电流回路的电阻率有关,跟磁路介质的磁导率有关。这里的铜和铝块是在电流回路部分,而不是 ...

说的是,我好好想想看看

网友:
请各位不要给自己妄图化铜化铝的人支招。我见过有自己DIY这个给电死的,还有一些把房子点着的。这些人大多缺乏基础知识,就会蛮干。因为无知者无畏所以经常出事,为了世界和平,不支招是对所有人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导磁率没关系,主要是铁磁性导体的趋肤效应使电流主要集中在表面,提高了等效电阻,而铜铝的趋肤深度比 ...

刚刚做了个ZVS驱动,发现居然不能加热不锈钢,请问大湿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电磁感应不锈钢也会产生电流加热自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做了个ZVS驱动,发现居然不能加热不锈钢,请问大湿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电磁感应不锈钢也会产生电 ...

和导磁率有关,磁铁吸不动不锈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导磁率没关系,主要是铁磁性导体的趋肤效应使电流主要集中在表面,提高了等效电阻,而铜铝的趋肤深度比 ...

你这么干, 磁路被你的铝板阻断了, 检没到锅, 自然无法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之前搜百度都提到涡流效应加热:

知乎上也瞎扯, 铁锅的磁导率也就比铜铝大几百倍, 那来的几万几十万倍? 用纳米晶材料来做铁锅?

网友D:
铸铁的磁导率是铝的200-400倍, 形状和厚度完全相同的铁锅和铝锅, 同一个部位的磁通量也相差200-400倍, 感应电压也相同. 铸铁的电阻是铝的17.67倍, 铸铁锅中涡流损耗产生的热量是铝锅的2264倍. 也就是说, 铝锅是一个极轻的负载, 无法启动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做了个ZVS驱动,发现居然不能加热不锈钢,请问大湿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电磁感应不锈钢也会产生电 ...

你加热的是奥氏体不锈钢吧, 比如304, 这玩意儿的相对磁导率只有1.3-1.5; 换铁素体或马氏体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201和430, 相对磁导率在20以上

304不磁导率比铝大一点点, 而电阻率是铝的25.8倍, 同样的条件下发热量肯定远不如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个连续调功率的电磁炉和一个焊铜熔铝熔钛的高频机。

熔钛是要在真空下的,现在一般是在真空下,用大电焊机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干, 磁路被你的铝板阻断了, 检没到锅, 自然无法开机了

铝应该不能阻断磁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铸铁的磁导率是铝的200-400倍, 形状和厚度完全相同的铁锅和铝锅, 同一个部位的磁通量也相差200-400倍, 感应 ...

“铸铁的电阻是铝的17.67倍, 铸铁锅中涡流损耗产生的热量是铝锅的2264倍. 也就是说, 铝锅是一个极轻的负载, 无法启动电磁炉”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铝材料的电阻太小了,根据P=U^2/R,相对于电磁炉而言铝反而是一个极重的负载。如果把铝锅放在电磁炉上来开机的话,会造成LC谐振回路的电流太大了所以就过流保护了。
电磁炉的原理我的理解是:就是一个隔离的高频变压器模型,变压器的原边是高频线圈+谐振电容+IGBT做开关,副边就是放上去的各种锅。原边开关产生的电磁场被副边的金属耦合从而形成涡流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铁的电阻是铝的17.67倍, 铸铁锅中涡流损耗产生的热量是铝锅的2264倍. 也就是说, 铝锅是一个极轻的负 ...

但铝的导磁接近1,内部无法增强磁力,感应的电流与磁通变化率成正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应该不能阻断磁路吧

25KHz对铝的穿透深度是0.535mm, 将2mm厚的铝板垂直放在气隙中, 只有2.38%的磁场可穿过去, 3mm厚的话将降为0.367%, 所以在铝板上再放铁锅, 铁锅的损耗只有不放铝板的1766分之一到74232分之一 (理论值), 检不到锅才正常

网友A:
电磁炉检锅原理是用一个短脉冲激励,然后看振荡持续时间,第一个是正常铁锅波形,第二个衰减得比较快的是铜铝锅,第三个衰减很慢的是无锅,铜铝锅和无锅是两个极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应该不能阻断磁路吧

铝阻断磁路是对的,感生电流会产生反向磁场抵消原有磁场,也因此产生作用力,异步电机就是靠这个作用力运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做了个ZVS驱动,发现居然不能加热不锈钢,请问大湿这是什么情况?按理说,电磁感应不锈钢也会产生电 ...

不是不能加热,只是加热效率太低而已,说到底还是阻抗匹配问题,你必须保证驱动和谐振回路的阻抗远小于被加热物体的等效阻抗,否则谐振回路的发热将和被加热物体差不多,甚至大于被加热物体……

网友: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检锅原理是用一个短脉冲激励,然后看振荡持续时间,第一个是正常铁锅波形,第二个衰减得比较快的是铜 ...

大师你确定你没搞错? 或者说你这个图是凭你的主观想象而得? 或是把别的感应检测搬到电磁炉上来? 由于我的电磁炉坏了之后, 想到电磁炉涮火锅容易糊锅底, 添了一个陶炉专门用于火锅, 手头没有电磁炉, 不然我真想拆电磁炉取线盘和谐振电容来做个试验. 下面是我的替代试验方法: 用一个元件盘绕了一个100uH的电感, 用3个104的CBB并联代替谐振电容, 用9V电池给CBB充电后, 接入线圈, 并将示波器置于单次触发状态, 对比"空锅" , "铁锅", "铝锅" 的检锅波形

这是100uH的电感, 下端与CBB的一端, 示波器的地线夹相接, 上端与示波器探笔相接, 线电线加长CBB的另一端, 用9V电池充电后, 用电线去捅电感的上端

这是"空锅"的波形

这是将电脑机箱侧盖(铁板, 厚度大约1mm)放于线盘下面的情况, (铁锅有些脏, 不太方便)

这是在线盘下面放了一块2mm铝板的波形, 铝板长30cm, 宽18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你确定你没搞错? 或者说你这个图是凭你的主观想象而得? 或是把别的感应检测搬到电磁炉上来? 由于我的 ...

嗯,你是对的,上面的图画得不太正确,应该是铁锅衰减最快,因为谐振能量消耗在R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铝的导磁接近1,内部无法增强磁力,感应的电流与磁通变化率成正比。

主要还是电阻率的问题,和导磁率关系不大的,在电磁炉这边必须看到一个匹配的负载阻抗才能有效加热。

下面这个作死视频是用电磁炉加热铝箔,由于铝箔厚度远小于穿透深度,电阻率足够高,电磁炉正常加热,几秒钟就发红烧穿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QVmktHSZI

网友:
又长了姿势了,一开始我也以为与金属的电阻率有关,原来与磁导率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磁力线穿透304管对挫刀加热。304管壁厚0.8mm,从电流看,磁力线应该穿透了304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电阻率的问题,和导磁率关系不大的,在电磁炉这边必须看到一个匹配的负载阻抗才能有效加热。

下 ...

这是金属箔或板材厚度(以穿透深度为基准)的发热量与温升关系图, 兰线是总损耗与板厚的关系, 红线是损耗与体积之比, 可见热量最高的厚度是穿透深度的一半, 但温度却是随着厚度的减小而上升的. 故不能以箔材的温升来说明损耗与电阻率的关系. 微波炉对铝的穿透深度是1.73um, 而光盘的厚度仅0.1-0.15um, 所以光盘放进微波炉加热也能火光四贱, 但是你用一大块铝放进去, 却发现温升很慢. 2.4G对生铁的穿透深度为0.162um, 如果有办法将生铁制成0.1um的厚度, 放进微波炉也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线穿透304管对挫刀加热。304管壁厚0.8mm,从电流看,磁力线应该穿透了304管。 ...

25khZ信号对304的穿透深度是2.4mm, 50khz是1.7mm, 100khz是1.2mm, 磁力线穿过的比例分别为71.65%, 62.46%, 51.34%

网友:
好多鬼子玩铜水铝水的视频 好像是气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金属箔或板材厚度(以穿透深度为基准)的发热量与温升关系图, 兰线是总损耗与板厚的关系, 红线是损 ...

哪里可以查到穿透数据?我想找下钛合金TC4,铜,铝在25KHZ的穿透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查到穿透数据?我想找下钛合金TC4,铜,铝在25KHZ的穿透厚度。

查磁导率电导率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铸铁的磁导率是铝的200-400倍, 形状和厚度完全相同的铁锅和铝锅, 同一个部位的磁通量也相差200-400倍, 感应 ...

我11楼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看大师之前的描述是等阻抗低……负载重的意思?

感应电压vt=nbs.nt一样,bs不一样,v一样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11楼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看大师之前的描述是等阻抗低……负载重的意思?

感应电压vt=nbs.nt一样,bs不 ...

对, 如果说电阻小就是大负载的话, 那换成一块超导体板不是负载更重? 但实际上真要换超导体的话, 磁通跟本无法穿入超导体, 所有的磁通都沿着超导体表面转弯走, 仅仅是改变了线盘的电感量, 没有任何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 如果说电阻小就是大负载的话, 那换成一块超导体板不是负载更重? 但实际上真要换超导体的话, 磁通跟本 ...

那看您的计算过程,感应电压平方除电阻,说明还是跟磁导率有关啊!因为感应电压与磁导率成正比。但上面大师说没关啊,有点蒙脑子笨见谅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看您的计算过程,感应电压平方除电阻,说明还是跟磁导率有关啊!因为感应电压与磁导率成正比。但上面大 ...

感应电压正比于导体内部的磁密, 这是基本的物理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铸铁的电阻是铝的17.67倍, 铸铁锅中涡流损耗产生的热量是铝锅的2264倍. 也就是说, 铝锅是一个极轻的负 ...

感应电压铁的大,一平方更大了,铝虽然电阻率小,但是还是相当于轻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看您的计算过程,感应电压平方除电阻,说明还是跟磁导率有关啊!因为感应电压与磁导率成正比。但上面大 ...

我的意思是说能否有效加热金属和金属导磁率关系不大,关键在于阻抗匹配,你要把电磁炉的内阻也考虑进去,无论负载电阻过大或过小都无法输出足够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能否有效加热金属和金属导磁率关系不大,关键在于阻抗匹配,你要把电磁炉的内阻也考虑进去, ...

对,阻抗是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实际被加热的金属的阻抗是和磁导率有关,可不可以这样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阻抗是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实际被加热的金属的阻抗是和磁导率有关,可不可以这样想? ...

是的,电磁炉线盘圈数多,输出阻抗较高,需要电阻率比较高的负载才能输出额定功率,导磁率高的金属因为趋肤效应使等效厚度变薄,而铝箔本身足够薄也可以加热,所以能不能加热最终决定因素是阻抗匹配,而不是金属是否导磁。
熔金属的线圈圈数都比较少,就是适应低阻负载,因为感应电压不高,加热铁的效率反而是比较低的。
国外现在也有能加热铝锅的电磁炉了,线圈圈数少,频率比较高,成本也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应电压正比于导体内部的磁密, 这是基本的物理规则.

感应电压正比于穿过回路的磁密的变化率。如果被加热导体的尺寸和磁导率大到影响整个加热线圈磁路的磁导率时,线圈电感量也发生变化了,因此谐振频率会降低,dB/dt也就减小了。
最终决定感应电压的,其实只有线圈匝数,耦合系数,阻抗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能否有效加热金属和金属导磁率关系不大,关键在于阻抗匹配,你要把电磁炉的内阻也考虑进去, ...

黄铜, 锡, 铁的电阻率相差不大, 为什么只有铁锅才能被检锅?

不同牌号的不锈钢的电阻率也相差不大, 为什么只有马氏体和铁素体不锈钢能用于电磁炉, 而奥氏体不锈钢就不行呢?

能用于电磁炉的锅的共同特点: 有明显磁性(能被磁铁吸引的, 即相对磁导率明显大于1)的金属材料

修改原因: 插入表格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

厉害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

厉害厉害!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黄铜, 锡, 铁的电阻率相差不大, 为什么只有铁锅才能被检锅?

不同牌号的不锈钢的电阻率也相差不大, 为什 ...

为什么铝箔也能蒙过检测?就是因为薄,电阻足够大。
铁磁性金属能加热也是因为导磁率高导致穿透深度小,等效厚度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铝箔也能蒙过检测?就是因为薄,电阻足够大。
铁磁性金属能加热也是因为导磁率高导致穿透深度小, ...

你觉得上面两个电路, 分别从左面看进来, 那个的等效阻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上面两个电路, 分别从左面看进来, 那个的等效阻抗大?

上面是1,下面是0.01

网友D:
电磁炉检测锅肯定是测阻抗,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但阻抗不单单取决于金属锅体的电阻率与厚薄, 还取决于锅体的磁导率. 就好比变压器耦合电路, 输入阻抗由RL及匝比共同决定, 而电磁炉的线盘与锅体也是一个变压器, 只不过这个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是通过空气进行磁偶合, 那么铁锅中的感应电动势就取决于耦合系数和锅体本身的磁导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检测锅肯定是测阻抗,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但阻抗不单单取决于金属锅体的电阻率与厚薄, 还取决于锅体 ...

前面一半是对的,后面一半从这里开始就有问题了“只不过这个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是通过空气进行磁偶合, 那么铁锅中的感应电动势就取决于耦合系数和锅体本身的磁导率了.”
感应电动势应该是取决于耦合系数,负载阻抗。见下图:

网友:
这也是35,36楼试验结果的原因。当负载阻抗和线圈漏感感抗匹配的时候,Q值最低。Rl太小时,变压器被短路,实际上是线圈漏感在参与谐振,这时的Q值反而更高。仔细观察35楼的1M负载和0.01ohm负载的振荡波形,两者的谐振频率差了近1倍。

网友:
因此,结论就是RL和谐振电路阻抗匹配时,可以实现最大的功率传输(损耗)。负载阻抗过低(铜,铝),过高(无锅),都不能实现有效的功率传输。磁导率/电阻率影响加热效果,其实只是因为影响了趋肤深度,从而间接的影响了Rac(即交流等效电阻)。锅具的磁导率对整个磁路的平均磁导率影响并不大的。

网友(2018-07-15):
很好的帖子,收藏慢慢品味

网友:
太精彩了!!再来捋一遍

网友:
太精彩了,尤其是几位朋友的试验和仿真,值得认真学习。
但最后大家似乎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共识,希望有高手能做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那就太好了。
个人非本专业,简单表达几个观点:
1. 只从静态电阻率角度去看是不够的,电阻率固然和能吸收的功率有关,但前提的是输入电压不变。在电磁炉这个场景下,材料的导磁性不容忽视。
2. 因为是震荡回路,只看静态电阻是不对的,要计算相应频率下的阻抗才合适。
3. 阻抗匹配是对的,阻抗不匹配,能量传递不过去,会烧坏源端器件,因此需要考虑锅检电路。
4. 为什么铝锅不能被加热,而铝箔可以被加热,这个问题值得继续讨论一下,是因为铝箔厚度影响了阻抗吗?还是因为铝箔的导磁性本来就和铝锅不同?(因为铝箔设计要在微波炉里用的,合金成分不同也是可能)
5. 铝箔能够被烧红,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不知道有没有必要:铝箔热容量太小,如烟盒里的包装纸铝箔,2s钟被打火机烧红是很容易的,但要烧红一把铝勺,用打火机基本不用想。
6. 会不会是锅检电路把铝箔加热了?其实这个试验也不难作:把铝箔折成个盒子?能在电磁炉上把水烧开吗?
希望各位朋友继续讨论,技术问题,结果就在那里,大家一起弄清楚多好?

网友:
相当精彩的讨论

网友:
确实讨论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阻抗匹配问题,高频感应加热机是推挽或H桥输出,谐振线圈前面有LC匹配电路,可以适应较宽范围的负载 ...

学习了,原来有这么多道道在里面。

网友:
mark 电阻率 磁导率   检锅

网友:
能加热铜的高频机频率一般40MHz  ,电磁炉的频率才是2.8KHz 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