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目录自动生成器

楼主(2017-01-22):
怎样将你的电脑文件进行管理?下面是一个微软的牛人MVP用EXCEL做的,
使用方法很简单,点击下图的"获取文件夹"按钮,选择文件夹,可以将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导入到EXCEL,形成表格.

网友:
按照操作,选择download文件夹后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
win7 32位,excel 2010,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WIN10  64位  excel2016  操作失败,提示和二楼一样。

网友:
win10 64位 excel2010无法使用,提示和2楼一样。估计可能32位操作系统可用。抽空在xp系统上试试。

网友A:
WIN7 64 2013可以用,很好,我还想要一个功能,能把MD5加上去吗?我想去除重复的文件

网友:
不知为何everything 76439文件,已经排除文件夹 但是excel只有62248行

网友B:
我也上一传一款,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一传一款,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一传一款,非常好用。

win81 64位不能运行。编译不通过。office 2013

网友:
记号先,准要做大量文件改名工作

网友:
谢谢各位,比老大的那一个还好用,多了文件链接!!

网友:
不错,两个都能用,系统win7 64bit

网友:
第二個感覺用起來更好用,謝啦

网友:
回家了测试自己的电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 64 2013可以用,很好,我还想要一个功能,能把MD5加上去吗?我想去除重复的文件 ...

奇怪,我也是win7 64位  excel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上一传一款,非常好用。

WIN7 64  office2013有错 不能用

网友:
Windows 10(64位) + Office 2016表示正常!!!!

网友:
win 10 64 + office 2016 32 正常

网友:
mark  早上试一下

网友:
还是喜欢第二个这种软件的

网友:
linux下的tree命令工具,有开源的可以跑win系统下

网友:
先下个蛋,开工后孵小鸡。

网友:
win 8.1控制台就可以直接跑 tree 了,再用 > 写到文件,完美

网友:
好东西,这下不愁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2017-03-22):
获取文件夹需要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