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的A64(4核Crotex-A53)和A83T(8核Crotex-A7)哪个强

楼主(2017-01-22):
全志64 (64-bit ARMv8 Cortex-A53 architecture)主控四核芯片,集成Mali400MP2 GPU图形处理单元
全志A83T采用台积电最新的28nm HPC工艺,基于8个ARMCortex-A7 CPU内核, 最高频率可达2.0GHz, 8核心可同时全速运行;在图像处理方面, A83T沿用A31/A31s的PowerVR SGX544 GPU, 运行频率最高可达700MHz左右

网友:
沙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普货。

楼主:
网上查到有 Banana Pi BPI-M3和树莓派3的比较,BPI-M3用的是A83T, 树莓派3是4个A53,  结果BPI-M3貌似强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查到有 Banana Pi BPI-M3和树莓派3的比较,BPI-M3用的是A83T, 树莓派3是4个A53,  结果BPI-M3貌似强些 ...

现在想找个比树莓派还低性能的这类板子,,还是蛮难的。。。。

网友B:
国内能不能搞个像TI AM3703的那样:1GHz ARM 带 1GB DRAM PoP封装的?
最好还是TQFP封装的,然后带4~6个100MHZ SPI接口,USB接口,高速UART和I2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能不能搞个像TI AM3703的那样:1GHz ARM 带 1GB DRAM PoP封装的?
最好还是TQFP封装的,然后带4~6个100 ...

你想多了,这个芯片pop封装是不带DRAM的,而是用户可以把DRAM芯片焊接到ARM背面。这种焊接一般工厂都搞不定,更别提0.4和0.5mm的BGA芯片对PCB工艺要求。

网友:
不会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能不能搞个像TI AM3703的那样:1GHz ARM 带 1GB DRAM PoP封装的?
最好还是TQFP封装的,然后带4~6个100 ...

其实你可以自己定制,出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能不能搞个像TI AM3703的那样:1GHz ARM 带 1GB DRAM PoP封装的?
最好还是TQFP封装的,然后带4~6个100 ...

现在很多IP CAMERA的方案都是把DDR包在里面的,比较适合你。只是SPI一般都没那么多。

网友:
这货性能彪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找个比树莓派还低性能的这类板子,,还是蛮难的。。。。

要低很简单呀,BPI-M1,茘枝派都可以

网友:
如果考虑AES之类的运算的话,ARMV8指令集NB很多的,对于一般应用,8个2G的A7可不要小看,比4个1.2G的A53NB些

网友:
那么,全志的股票值得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