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铝基板 能打过孔吗?主要是想利用基板当铺地。

楼主(2017-01-23):
就是地线通过过孔引到铝基板上,让铝板充当地线。做过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
铝板表面一般都是氧化的,当地线挺不方便的。

网友:
不能 单面板 表贴件

网友A:
空间够,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上螺丝

+1上螺丝应该可行,这玩意首先钻孔没问题,用螺丝连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上螺丝

需要的接地点太多,上螺丝不可能。

网友:
我是小白

之前在某公司实习,他们是利用这种方法接“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接地点太多,上螺丝不可能。

那就没啥好办法了。或许挖半沉孔灌电浆能行

网友:
最好别这么干

网友:
双面 fpc + 导热胶 粘铝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