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司一个产品做了10K,已有2例电池起火,帮忙分析....

楼主(2017-01-23):
供应商这两天放假了,要等年后。所以想趁放假自己分析一下。
拟写了如下报告,我自觉应该已经查到原因,但是说不清为什么报告中的铜箔会断,另外亦或这类电池保护板还有其他起火的隐患在里面。望大神指点一下。
~~~~~~~~~~~~~~~~~~~~~~~~~~~~~~~~~~~~~~~~~~~~~~~~~~~~~~~~~~~~~~~~~~~~~~~~~~~~~~~~~~
随机拆了一个客户退回的产品,在保护板上发现有铜箔熔断的.(后来又再拆了3个没有出现)

打叉处熔断

分析电路得知熔断的铜箔是DW01的地线,判断该芯片失去接地应当会造成控制引脚一直保持高电平输出,使8205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也就是说这块保护板已经失去保护作用.
实际短路测试:发现短路功能确实已经失效,短路电流达到6.8A(@3.8V),直接致使8205起火烧毁.
重新取了一个电池人为划断上述铜箔,进行同样测试,也是相同现象.

5V充电测试,
直接使用5V进行充电,此时保护板能根据电池的端电压判断,当达到4.4V时会自动切断充电回路,但是经过几次大电流充电后,发现自动保护功能失效了,经过检查发现还是上述的铜箔,又出现熔断现象。

~~~~~~~~~~~~~~~~~~~~~~~~~~~~~~~~~~~~~~~~~~~~~~~~~~~~~~~~~~~~~~~~~~~~~~~~~~~~~~~~~~~~~~~~
付一篇网摘的保护板原理
DW01 配MOS管8205A锂电池保护板工作原理及过放过充短路保护解析

锂电池保护板其正常工作过程为:当电芯电压在2.5V至4.3V之间时,DW01 的第1脚、第3脚均输出高电平(等于供电电压),第二脚电压为0V。此时DW01 的第1脚 、第3脚电压将分别加到8205A的第5、4脚,8205A内的两个电子开关因其G极接到来自DW01 的电压,故均处于导通状态,即两个电子开关均处于开状态。此时电芯的负极与保护板的P-端相当于直接连通,保护板有电压输出。
  2.保护板过放电保护控制原理:当电芯通过外接的负载进行放电时,电芯的电压将慢慢降低,同时DW01 内部将通过R1电阻实时监测电芯电压,当电芯电压下降到约2.3V时DW01 将认为电芯电压已处于过放电电压状态,便立即断开第1脚的输出电压,使第1脚电压变为0V,8205A内的开关管因第5脚无电压而关闭。此时电芯的B-与保护板的P-之间处于断开状态。即电芯的放电回路被切断,电芯将停止放电。保护板处于过放电状态并一直保持。等到保护板的P 与P-间接上充电电压后,DW01 经B-检测到充电电压后便立即停止过放电状态,重新在第1脚输出高电压,使8205A内的过放电控制管导通,即电芯的B-与保护板的P-又重新接上,电芯经充电器直接充电。
4.保护板过充电保护控制原理:当电池通过充电器正常充电时,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芯的电压将越来越高,当电芯电压升高到4.4V时,DW01 将认为电芯电压已处于过充电电压状态,便立即断开第3脚的输出电压,使第3脚电压变为0V,8205A内的开关管因第4脚无电压而关闭。此时电芯的B-与保护板的P-之间处于断开状态。即电芯的充电回路被切断,电芯将停止充电。保护板处于过充电状态并一直保持。等到保护板的P 与P-间接上放电负载后,因此时虽然过充电控制开关管关闭,但其内部的二极管正方向与放电回路的方向相同,故放电回路可以进行放电,当电芯的电压被放到低于4.3V时,DW01 停止过充电保护状态重新在第3脚输出高电压,使8205A内的过充电控制管导通,即电芯的B-与保护板P-又重新接上,电芯又能进行正常的充放电。

  5.保护板短路保护控制原理:
  如图所示,在保护板对外放电的过程中,8205A内的两个电子开关并不完全等效于两个机械开关,而是等效于两个电阻很小的电阻,并称为8205A的导通内阻, 每个开关的导通内阻约为30m\U 03a9共约为60m\U 03a9,加在G极上的电压实际上是直接控制每个开关管的导通电阻的大小当G极电压大于1V时,开关管的导通内阻很小(几十毫欧),相当于开关闭合,当G极电压小于0.7V以下时,开关管的导通内阻很大(几MΩ),相当于开关断开。电压UA就是8205A的导通内阻与放电电流产生的电压,负载电流增大则UA必然增大,因UA0.006L?IUA又称为8205A的管压降,UA可以简接表明放电电流的大小。上升到0.2V时便认为负载电流到达了极限值,于是停止第1脚的输出电压,使第1脚电压变为0V、8205A内的放电控制管关闭,切断电芯的放电回路,将关断放电控制管。换言之DW01 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是3.3A,实现了过电流保护。
  6. 短路保护控制过程:
  短路保护是过电流保护的一种极限形式,其控制过程及原理与过电流保护一样,短路只是在相当于在P P-间加上一个阻值小的电阻(约为0Ω)使保护板的负载电流瞬时达到10A以上,保护板立即进行过电流保护。

~~~~~~~~~~~~~~~~~~~~~~~~~~~~~~~~~~~~~~~~~~~~~~~~~~~~~~~~~~~~~~~~~~~~~~~~~~~~~~~~~~~~~~~~

网友:
故障被你重复在现了。。。。今天也要看看三星 Note 7  着火故障啥问题?

网友A:
经过几次大电流充电,就会烧铜箔?导致芯片浮地?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这种靠MOS内阻做过流保护的,我反正是不放心,元器件差异性太大了。
DW01+8025 在一般的便宜的充电宝上用得多。 能否把充电电路也发上来综合看下。

网友B:
电路板上这条线最细,so~

网友:
你用铜丝替代这段铜箔,再次测试一下吧!

网友C:
10K的东西,用前不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K的东西,用前不测试的吗

10K的东西 不测试完全,出去了会把自己害死。

网友:
对此无以言表,just观看。。。。。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和你说是电池内部短路起火。
保护板是保护不了电池内部的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K的东西,用前不测试的吗

不是一次性做的,是一年的出货量。
这个东西很简单,就一个单片机控制几个LED闪烁的警示灯,之前是找一个毕业生做的,哪知道电池里面还有那么多道道。
公司的样机评审也就走个过场。匆忙投产后这个小伙子就闪人了。

网友E:
都知道问题, 改电路板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几次大电流充电,就会烧铜箔?导致芯片浮地?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这种靠MOS内阻做过流保护的,我反正是 ...

MOS内阻做过流保护应该还好吧,这个我想过,如果大电流充电,即便是低温情况下MOS管也会很快发热导致内阻上升。所以感觉重点还不在这里。
重点是DW01这种uA级的芯片为什么烧断铜箔。那根线虽然只有大约0.2mm,即使加上MOS管带动这跟线温度上升,也是不至于烧断的。

网友:
保护板不做限流控制,而且也没有充电过流保护。充电有多少电流就进去多少。你的铜皮够不够就要看你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知道问题, 改电路板就解决问题。

整改是供应商的事,我这边只是分析问题,然后指出来。如果供应商是有跟我们签合同的,最终供应商可能还要赔款要不要赔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和你说是电池内部短路起火。
保护板是保护不了电池内部的短路的。 ...

这种小厂做的聚合物锂电池内部短路的情况多不多?好像都没有怎么听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和你说是电池内部短路起火。
保护板是保护不了电池内部的短路的。 ...

内部短路应该直接电池起火,不会保护板铜箔烧短吧?

网友:
不可能吧,小软包电池-没有保护板我专门做过短路测试,正负极短路之后用个盖子扣住,然后测温度,也就60来度,

网友G:
你买8261得了,精工的会比weike的贵一些,但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这条线最细,so~

WD01电流是uA级的,0.2mm够了,加粗没什么意义,因为即使不再烧i断,我也想要供应商升级保护板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WD01电流是uA级的,0.2mm够了,加粗没什么意义,因为即使不再烧i断,我也想要供应商升级保护板电路。 ...

之前问过供应商,加保护板要加1快钱,所以我们做都是不要保护板。另外小厂出的电池问题还是比较多,买的电池放几个月鼓包还是比较重的--大约5%的鼓包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买8261得了,精工的会比weike的贵一些,但用着放心

这个电池的保护板有8261、DW01两种,做5V充电测试烧断铜箔的那块板就是826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改是供应商的事,我这边只是分析问题,然后指出来。如果供应商是有跟我们签合同的,最终供应商可能还要 ...

再查下去对你们不利, 这是很大可能是产品安装时候出错 , 客户只需要查一个iqc数据就可以洗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内部短路应该直接电池起火,不会保护板铜箔烧短吧?

楼主的说的很明确,电池起火啊。
还有,锂电保护芯片就算坏了,后面短路。楼主设计的东西本来就是小功率的。gnd瞬间烧断也不会引起起火的。那么细的铜线怎么可能起火。
唯一的解释就是电芯内部短路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说的很明确,电池起火啊。
还有,锂电保护芯片就算坏了,后面短路。楼主设计的东西本来就是小功率 ...

可是为什么内部短路会烧外部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厂做的聚合物锂电池内部短路的情况多不多?好像都没有怎么听说。

2200ma以内的锂电池,小厂和大厂的区别就在于安全性的问题了。
现在锂电池内部短路是最难解决的安全问题。
还有在组装的时候小厂的电池正负极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电芯就扔掉吧。别在乎这几块钱了,要人命那。起火不是开玩笑的。外一充电时候家里没人自己想想。
锂电池这东西还是找大公司,或者出了问题可以负责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查下去对你们不利, 这是很大可能是产品安装时候出错  , 客户只需要查一个iqc数据就可 ...

我们公司是服务第一,产品质量第二。如果实在不能通过关系不了了之的,会尽量满足客户的退货赔款要求。
没什么利不利,查清楚问题是我的任务。查不出来就是我的能力不行了。

网友:
DW01的地线细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过充过放的问题, dw01k+8025 的过充保护电压 一般4.3V或以上,过放为2.4V

而锂电池的 电压一般为4.2V, 如果仅靠 dw01+8205来做充放电控制, 锂电池肯定会过充鼓包

锂电池鼓包后,内部极片挤压变形,输出电流就会有很大变化,发热严重,然后进一步恶性循环,导致着火爆炸

所以, 锂电池充电不能单靠 dw01, dw01只是一道保险丝, 不能当作常规充电ic使用

锂电池充电必须配备专业的充电芯片,以防止过充

网友:
上次到一个做蓝牙的工厂,听说他们用的电池需要有电池厂的保险公司的投保证明才能使用。确实想想也是,那个东西带在耳朵上,万一出事,耳朵就没了。

网友H:
线路设计应该是可以的,估计问题出在工艺上面。看lz的产品设计,可能的问题是:
保护板折过来后,电容靠边的那个焊盘与电池的B+极耳短路了,即使贴了保护的胶纸或EVA也有可能会被电容的尖角压破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估计是那条线太靠边了,与电池的正极片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路设计应该是可以的,估计问题出在工艺上面。看lz的产品设计,可能的问题是:
保护板折过来后,电容靠边 ...

我也有同感。
我们产品在装配时会出现电池发热鼓包,温度没有精确测试过,估计不超过70度(发热时接触烫手),发热时间持续约10s,然后鼓包,因为容量小(60mAh),尚未发生爆炸及燃烧。
猜测问题在装配过程中,因保护板折叠,电池弹片与保护板上某位置短接导致短路。
具体对照保护板的器件位置图和引脚分析,似乎不应该发生电源和地的短接,比较费解。

网友I:
我的情况跟楼主的差异之处:
1)保护IC是精工的S-8261;MOS一致,也是8205;
2)未出现保护板上PCB导线熔断;
3)未出现燃烧。

但另有更麻烦的问题:
1)电池莫名发生“欠压保护”,切断输出,此时实测电芯电压为3.2~3.3V,甚至出现过3.8V;按所用S-8261的尾缀查看(G3J),欠压保护电压应为3.0V;
分析:产品工作微电流,但存在最大瞬间电流26~28mA(时间持续约0.2ms),目前看只可能是这个瞬时脉冲导致电压跌落,进而触发电池欠压保护。
2)电池为0V时(电芯3.1~3.3V),即发生欠压保护后,重新充电无法充入。
发生欠压保护的情况有2种:一是正常使用中容量耗尽,电压降低;二是瞬时大电流引起电压跌落造成。
目前,无法区分究竟那种情况造成无法充电?或者说“欠压保护”和“无法充电”并无关联?
比较头大。
各位坛友,若有同类情况发生,期待交流指导!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服务第一,产品质量第二。如果实在不能通过关系不了了之的,会尽量满足客户的退货赔款要求。

那么检查一下, 产品组装过程, 有什么东西碰到, 或扭曲到这块板上的线。

已经加锡, 可能是板弯曲造成的。

网友J:
找学生做,呵呵···

网友:
涉及安全的东西就这样随便做了,呵呵

网友:
以前公司一台机器到客户那充电直接炸了…

网友K:
楼主是tcl金能电池??

网友:
以前产品也爆炸着火,后来发现充电管理这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内阻做过流保护应该还好吧,这个我想过,如果大电流充电,即便是低温情况下MOS管也会很快发热导致内阻 ...

0.2mm的线宽,最大0.2A的电流,

网友L:
看了看基本意见分两派,一个认为是电池内部起火烧断的,一个认为是B+误碰板子导致熔断Gnd。赶脚更像是后者,因为除了熔断处,其他没有明显烧灼痕迹。建议试试误碰是否的确能熔断,以验证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tcl金能电池??

不知道啥牌子的,没有标识。也不知道那个实习生是哪找的供应商。看保护板的样子,绝不可能是大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看基本意见分两派,一个认为是电池内部起火烧断的,一个认为是B+误碰板子导致熔断Gnd。赶脚更像是后者 ...

我觉得电池内部燃烧是有个这个可能性的,
不过我现在的重点,是为什么保护板上那根铜箔会熔断。
因为出现这个问题的电池并没有损坏。所以暂时先不考虑电池自身的问题。
B+碰到板子可能性不大,有高温胶带缠着,折回来后一共有两层防护。
另外最后那个电池我是拆开的检查过铜箔的,重新贴回胶带再充电,没有绑紧,不可能会碰到B+
所以碰到B+引起铜箔熔断,暂时可以排除。
~~~~~~~~~~~~~~~~~~~~~~~~~~~~~
我现在的猜测是:
WD01上电瞬间会给2个MOS的结电容充电,加上这根铜箔太细且靠近MOS的地方应该会有点温度,没准是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熔断的。(还有这个铜箔的厚度都很有可能严重不足35um )
等有时间,我会用预热台给板子加热后,再多次上电测试一下看看会不会熔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牌子的,没有标识。也不知道那个实习生是哪找的供应商。看保护板的样子,绝不可能是大厂的。 ...

遇到过同样问题,同样的保护板。12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的情况跟楼主的差异之处:
1)保护IC是精工的S-8261;MOS一致,也是8205;
2)未出现保护板上PCB导线熔断 ...

电池一般有内阻的,你的设计截止电压跟保护电路的截止电压太接近了,电流稍大很容易就触发保护了,按你的应用建议选择2.7V的保护电压的型号。
至于不能充电可能你的选择的保护芯片不支持向0V电压的电池充电,印象中S-8261很多型号是否支持向0V电池充电的一项参数写的是“可能”。这里所谓0v 并不是说电池电压真的是0V了,而是电压小于2V或更低。
估计关键还要检查下你的电路在保护IC触发保护后的静态电流是否保护后电池还在放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池内部燃烧是有个这个可能性的,
不过我现在的重点,是为什么保护板上那根铜箔会熔断。
因为出现 ...

我前面说了,胶带也可能会被电容的尖角压破造成短路的,我们就遇到过。
至于你怀疑的器件结电容充电电流大造成的,你可以想下熔断铜线的能量数量级是器件电容的多少倍。
至于内部短路,电池短路掉电而已,怎么会烧外部元件呢?

网友:
起火可是大事,但像这种情况,过程中不一定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一般有内阻的,你的设计截止电压跟保护电路的截止电压太接近了,电流稍大很容易就触发保护了,按你的 ...

多谢!
按我的经验,电池在3.6V左右已经电量不足,所以设定了电量偏低(10%)后系统不工作,以避免瞬间大电流触发欠压保护。这部分待验证调整。
所以3.0V保护,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也符合大多数电池厂的设计。
问题的关键是,电池为何无法充电,而且问题难以复现,分析起来很麻烦。当前的情况:
1)保护板所使用的S-8261,查看其mark为G3J,参数如图片,是支持0V充电的;
2)不能充电的情况下,测试电芯电压一般为3.2V左右,而经保护板输出(图片中EB+/-)电压为0V。之前直接理解为关断保护,应该没有放电电流。按您的提醒,我回头验证下是否的确是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前面说了,胶带也可能会被电容的尖角压破造成短路的,我们就遇到过。
至于你怀疑的器件结电容充电电流 ...

这种情况,我起初也是认为胶带能可靠绝缘,但实际装配焊接时,亲身经历,有多次电芯发热,取下查看:胶带折叠后两层隔离,似乎一切安好,肉眼也察觉不到破损;但就是莫名的短路了。
仔细回想,发生短路的情况,基本都是装配时挤压保护板后发生的(保护板折叠的情况下,若产品电池仓空间受限,极易挤压电芯的2条弹片,导致保护板易位,与弹片短接)。

网友:
看了楼主位的电路,应该是过放或过充的时候烧的,没按推荐电路来省那两个电阻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学生做,呵呵···

这个应该跟学不学生做没有关系吧??
从LZ的描述来看,这个的保护应该是外围的器件保护不了了。
而电池这种东西,选哪家不是这个设计的人能决定的。除非工程的够强势,只能用某一家的。

网友:
碰到过充个电测试自然的,分析结果是电芯,为了追求,体积小容量大,极耳短路情况

网友:
直接5v充电是亮点,楼主是否有专用充电芯片恒流充电?如果是直接接5v,那就不要怪保护板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B+误碰板子短路导致熔断Gnd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起火呀,这问题有点大了

网友:
组装工艺有问题,楼主不觉得C1接B-一端很容易与B+短路?没有加任何防护措施,按常规的做法,保护板要用高温胶纸包两层。

网友:
在熔断的线上焊一根电线,再实验,感觉还是线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