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GA输入水波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1-23):
做的TW88系列的屏驱,最近测试的时候发现VGA有水波纹现象

具体表现为,黄白等亮色时,看不到水波纹,而在深灰色、深黄绿色时,会有明显的水波纹,黑色也看不到
-----------------
在TW8823 TW8836两个平台上都会有有,

目前尚不清楚问题所在,我个人怀疑是硬件问题
1、两个程序有点区别,可是现象一样;
2、两个程序除去芯片不同,硬件接口不一样;
3、某些深度灰色色彩出现水波纹,深度灰色在VGA模拟信号中,RGB的电压值相对于黄白黑等亮色是高是低?会不会是所用电感磁珠等刚好对某个电压范围的颜色造成干扰?

网友A:
建议先查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以前遇到过开关电源问题导致水波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查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以前遇到过开关电源问题导致水波纹问题。

谢谢,开关电源应该是导致所有的把?

电源怎么查?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串的电容的问题吧。vga的输出是中低频模拟信号,加电容会衰减。

网友B:
以前做DVB产品的时候遇到过一次YPbPr画面水纹干扰。是因为YPbPr走线离DC/DC太近,更重要的原因是芯片引脚出来的一段三根线没有包地。后来把DC/DC的电感换成屏蔽类型,芯片出来的线尽快包地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参考下,试试直接从芯片引脚飞线接RGB,线要互相远一点。

网友C:
先查电源,再看看rgb滤波,一般人磁珠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VGA是模拟信号,每通道700MV最亮,0v最暗。

网友: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可能地环路的干扰。你把输入信号的电源单独接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地环路的干扰。你把输入信号的电源单独接下看。

输入信号的电源?输入信号只有RGB加HS VS5根线的

走线的时候也是每个信号线边上都包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电源,再看看rgb滤波,一般人磁珠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VGA是模拟信号,每通道700MV最亮,0v最暗。 ...

0V等低电压是不是就是显示的灰色黄绿等深度灰色图像?

楼主:
磁环是加在哪里?
电源的前级还是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DVB产品的时候遇到过一次YPbPr画面水纹干扰。是因为YPbPr走线离DC/DC太近,更重要的原因是芯片引脚出 ...

我们的RGB5根信号线都包地了的,DCDC的电感没弄过,

到时候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0V等低电压是不是就是显示的灰色黄绿等深度灰色图像?

R channel:0~700mv
B channel:0~700mv
G channel:0~700mv

后端的ADC 采样,就是digital 0~255.每一个像素点就是对应的R G B混色。
如果RGB都是700mv,就是白色画面。如果RGB都是0mv,就是黑色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 channel:0~700mv
B channel:0~700mv
G channel:0~700mv

谢谢,那这样看初步确实可以理解为低电压图像被干扰严重,

不过现在看黑色看不到水波纹,在深灰色(类似于此论坛的灰色继续加深)的水波纹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