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贴:关于按键的操作。

楼主(2017-01-23):
现在的按键功能,我们一般单片机实现的都是按下去后就有反应,比如加一或者闪烁什么的,可能说的不太明白,但就类似于电视机遥控器的按钮,按下就有反应,而不是松开采有。
但是如果用状态机实现的话,就是在松开的时候才实现功能识别,因为这样也就顺便实现了长按键的识别了,但与正常的我们日常遥控器等功能的操作手感是不同的,需要事先知道是短按功能才知道松开。
第二种情况在平板和手机中经常使用,比如苹果的home键,长按siri,短按唤醒,或者很多手机电源键也类似的,短按唤醒,长按关机功能。

我的问题是:状态机是不是不能实现第一种功能?另外如果是生活产品设计,比如房间温度控制器,86盒那种按钮功能什么的,哪种更好?

网友:
长按和短按功能一样时,用按下就触发的方式。如按下音量+ 长按音量不断+。
长按和短按功能不一样时,短按要用松开时触发,如手机关机键,短按唤醒/休眠 都是松开时触发的,这样在长按关机时就不会触动 唤醒/休眠的动作。
无论哪种情况,状态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A:
都用按下触发也可以识别长短键
第一次扫描到按下后,加个带延时循环计数,然后松开后看计数值数是多少判断长短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按下触发也可以识别长短键
第一次扫描到按下后,加个带延时循环计数,然后松开后看计数值数是多少判断 ...

但是如果在按着短按不响应,就不符合人的认知了。

网友:
对的,设计来自需求,大家更习惯于按下有响应。

网友:
你说的这个跟软件设计没有关系,是逻辑前提问题

一个按键,如果是有长短按功能的,那一定是要释放或超时的时候才能判定是长按还是短按

网友:
在定时器里边定期扫描按键,  想要按下 时候有反应,还是松开的时候有反应,或者识别长短按键,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编写

网友:
按下事件,按住,弹起事件。

网友:
按下,计时,时间短就是短按、长就是长按, 长按生效后还按着不理会

网友:
状态机可以实现你期望的任何功能

楼主:
按下,能体验到操作了,如果一直按着还能识别到长按?这是有悖于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