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emWin的触摸驱动怎么移植?

楼主(2017-01-23):
如图:触摸驱动是可以的,也在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和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中调用,可是白色STemWin的白色箭头却不会跟着走,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是否在系统时钟中断里面刷新触摸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在系统时钟中断里面刷新触摸数据呢?

有,触摸点x和Y的值有变化

楼主(2017-04-12):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STemWin上没处理好,加上这两句代码就行了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480, 0, 479);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854, 0, 853);

网友:
ST/SC触摸专用IC   无需编程  使用简单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EFT  4KV ESD 8KV  射频干扰10V
提供技术支持  免费提供样品  交期2天
QQ:165385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