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几个人共享一个元件库文件,每个人都能同时访问?

楼主(2017-01-23):
一直都是各画各的元件库和封装库,现在想统一管理,
用统一的元件库和封装库,这样方便BOM的生成和ERP的导入,也可以减少经常的重复工作。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共享同一个元件库和封装库,
假如在局域网挂一个小服务器,库文件放小服务器上,多人同时访问,会不会有问题呢?
有什么软件或平台可以简单的实现这个需求?SVN可以么?

网友A:
你需要的功能 Altium Designer早已经有了——Vault
Altium的Vault可以存放标准化的统一元器件库,也可存放特定功能的原理图模块,并且都具备版本及生命周期管理的功能。通过Altium Designer及Vault的无缝连接可以轻松实现这些功能。
http://www.altium.com.cn/altium-vault/benefits  (官网介绍)

网友A:
另外忘了说了,可以在局域网使用Vault(单机都行),在一台电脑或者服务器上安装Vault,库文件放在此电脑上,其他用户电脑在AD里设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功能 Altium Designer早已经有了——Vault
Altium的Vault可以存放标准化的统一元器件库,也可存放 ...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复杂,而且只能新版本的AD才支持吧?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忘了说了,可以在局域网使用Vault(单机都行),在一台电脑或者服务器上安装Vault,库文件放在此电脑上 ...

有Vault布置和设置的教程么?

网友B:
每个人都能改?如果谁改错了,板做回来就哭吧,应该只有工艺工程师可以改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都能改?如果谁改错了,板做回来就哭吧,应该只有工艺工程师可以改封装。 ...

至少多人能同时调用,修改的话,可以专人负责修改,添加。。

如我楼主位上的示意图,同一个库,能多人同时访问调用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少多人能同时调用,修改的话,可以专人负责修改,添加。。

如我楼主位上的示意图,同一个库,能多人同 ...

如果是多人协作,可以配置SVN,如果仅是库一样,每个人工作独立,可以用AD的数据库,就是楼上说的Vault Server。

网友A:
说实话楼主有点太懒了,论坛一搜就有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621-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598-1-1.html

网友C:
用cadence+数据库  然后使用服务器 +SVN/TFS吧。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楼主有点太懒了,论坛一搜就有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621-1-1.html
http://www.amobbs ...

谢谢,刚刚也搜到了,我来看下适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人协作,可以配置SVN,如果仅是库一样,每个人工作独立,可以用AD的数据库,就是楼上说的Vault S ...

OK,谢谢。。

网友:
vault不会用,而且新版本也没有破解。官方的vault俄罗斯注册方法也不顶用了。我还是推荐AD老的dblib方法,支持access,sql服务器。本身的schlib,pcblib可以用svn或者git来管理。可以和公司物料的表整合在一起,很灵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adence+数据库  然后使用服务器 +SVN/TFS吧。方便很多。

cadence也可以像AD那样建数据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adence也可以像AD那样建数据库?

可以的,CIS系统,用ACCESS,把器件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包括原理图库,PCB库,调用很方便。

网友:
布置一个SVN或Gi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CIS系统,用ACCESS,把器件信息保存在数据库中,包括原理图库,PCB库,调用很方便。 ...

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