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类功放会出现两个载波波形

楼主(2017-01-23):
       D类功放用示波器测输出的时候出现两个波形是什么原因,求解释,我是用的TPA3116D2这款功放芯片做的,测的是正输出和负输出两端。

网友:
频率抖动?

网友A:
一般是PCB设计的不行,不过可以用RC吸收掉一些。
看看我的,再发你的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PCB设计的不行,不过可以用RC吸收掉一些。
看看我的,再发你的上来看看。

请问 是RC怎么吸收 能把电路发上来我参考下么?请指导下在哪里加的RC吸收

网友:
你找几个大功率D类功放的手册参考下,大功率都会有RC吸收电路,如:TAS5630B。小功率的一般不用。

网友:
探头别夹地线    探针的  地和输入    直接  OUT+      TOU- 看下波形啥样子  这个功放我也搞过没问题啊

输出电感是啥样子的? 实物来个看看

网友:
3130   3116我这里用的比较多  实物如图

网友:
刚架起来  接了 4欧姆负载    拍了波形照片  我做的是单声道模式

网友B:
我搞的都是   高频波形不好看       补上一张低频照片

楼主(2017-02-22):
引用 网友B:
我搞的都是   高频波形不好看       补上一张低频照片

你的效果看起来好好啊  感谢给出实物 我的那个板子由于客户要得急 直接交货了 。。。。所以就没有再研究了,反正能放声音,他说效果可以

楼主:
我是用的双通道芯片,直接测的喇叭的正负极,直接测输出的正负极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