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接温度传感器加菲涅尔透镜无效的问题

楼主(2017-01-23):
传感器是TE的TS318,不加透镜的情况下还算正常,一加透镜就好像加了一堵墙,怎么都没反应了,包括打火机,烙铁。后来我索性换成一块透明亚克力,结果也是墙的效果。请教一下研究过的大侠,是我姿势不对吗?按理说传感器表面还有一块LWP硅片,应该是透光的才对呀

网友:
貌似要用塑料的,玻璃的会滤掉超长波。市售的好象都是塑料镜片。

楼主:
我看测温枪的据说是用PE材质的,看起来是半透明的,亚克力的估计不行

网友:
这种同PIR感应器是一样吗。PIR的不能穿透玻离的。

网友:
玻璃的不能用,另外注意你的传感器有没有在焦点位置,不是随便罩上都可以

网友(2019-11-19):
材质影响很大,玻璃通不过红外长波长的

网友:
锗镜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