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6,PCB制图选中元器件后怎么不是直接移动了?

楼主(2017-01-24):
如果是划取的多个元件,就变成个十字叉,然后一定要点1下右键才可以移动,下方提示栏显示
select a ref.....   就是选择1个参考点?这个什么意思阿?以前AD9都直接可以选取的

网友:
在设置里要修改一下。pcb选项里,仔细看英文。我帮我同事设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