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种超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2017-01-25):
如题,H桥驱动变压器输出300V左右,方波25KHz频率,前面是用RHRG3050经整流滤波。测试方法比较笨拙。是直接用白炽灯接在滤波输出端看灯泡亮度。25KHz时亮度较亮,当频率上升到30KHz时灯泡明显开始变暗了。但如果接在变压器输出端,30KHz时亮度也是正常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二极管响应不过来?

网友A:
30KHz相对RHRG3050不算频率高,还是查一查其他原因吧。另外白炽灯灯丝也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

网友B:
方波只是频率变,占空比不变是吧?h桥后是变压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半是变压器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只是频率变,占空比不变是吧?h桥后是变压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半是变压器的事情。 ...

是的,只有频率变,其它一切都没变的。但是,30KHZ时如果直接接在变压器输出端则亮度一样,接在整流滤波输出端处则亮度变暗了,这应该变压器没问题吧?至少直接输出时功率都没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Hz相对RHRG3050不算频率高,还是查一查其他原因吧。另外白炽灯灯丝也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 ...

已经整流滤波了,可以排除这点电感了吧。就是因为频率增高时整流滤波输出功率才会变低的,如果直接输出功率正常呢,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频率变,其它一切都没变的。但是,30KHZ时如果直接接在变压器输出端则亮度一样,接在整流滤波 ...

占空比是不是比较小呢?比如10%以下?占空比小的时候容易出现你说的现象。频率升高,实际输出功率的确是会变小的,变压器绕组电流没法突变,频率升高,占空比不变,原边实际脉宽是变小了的,而因为前面说的变压器绕组电流无法突变,所以副边输出功率功率其实是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频率变,其它一切都没变的。但是,30KHZ时如果直接接在变压器输出端则亮度一样,接在整流滤波 ...

最好先重新算,测量下,变压器的参数是否计算的正确。这一步毕竟是无损的,只需要测测,算算,不用改什么。先把这些搞下,再去动手改硬件比较好。

网友:
漏感说: 怪我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