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SOLIDWORKS 的指教一下

楼主(2017-01-25):
懂SOLIDWORKS 的指教一下,我这个草图有错,想拉伸成2.5CM的高度,搞不了,最好能帮我搞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你那两条辅助线要搞成 构造线   还有就是有条线接头处超出了    还有这个草图没完全定义

网友A(2018-04-25):
哈哈楼主好厉害,我最佩服那种---自己会C语言,自己会单片机(包括STM32,哈哈程序会写了,PCB的设计那是必不可少的了,不然的话做点啥东东就得求人家了),自己会Solidwork (UG.Proe机械设计,3D建模,这种情况下最好要有自己的3D打印机),然后最好还要会点上位机编程(比如会VB,C#),如果还会JAVA和安卓编程那就真的是超级厉害了,有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好厉害,我最佩服那种---自己会C语言,自己会单片机(包括STM32,哈哈程序会写了,PCB的设计那是必 ...

我比楼主还多会一样,会mastercam编刀路图,会开铣床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好厉害,我最佩服那种---自己会C语言,自己会单片机(包括STM32,哈哈程序会写了,PCB的设计那是必 ...

你赶快佩服我吧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楼主还多会一样,会mastercam编刀路图,会开铣床加工中心。。。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好厉害,我最佩服那种---自己会C语言,自己会单片机(包括STM32,哈哈程序会写了,PCB的设计那是必 ...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而且还更多,是的,没有一样精通那种。

网友:
楼主草图错误,不如在纸上画个草图帮你改

网友:
回帖不看time,菊花万人捅

网友C:
大神还真不是,除了编程熟悉一些,其他只能说用过解决一些问题。
论坛里面的一些公认的大神才是真大神(特别是老大推荐的那几个大神)。
关键是兴趣加自学,另外还喜欢动手,用心琢磨,很快就可以达到你说的这些。

另外,最关键的,就算懂得多,如果没有变现能力,除非你是富二代,那真没有值得自己骄傲的。毕竟要养家糊口啊。
很多时候兴趣太多,反而分散了自己的精力,除了特殊的高层工作需要,其他很可能是限制你发展的问题所在。(这个是个人观点,有砖可以砸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还真不是,除了编程熟悉一些,其他只能说用过解决一些问题。
论坛里面的一些公认的大神才是真大神( ...

哈哈,我的意思是,什么都会,自己要做一款产品,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电路部分不求人,程序不求人,产品外壳不求人,如果还需要上位机也不求人,如果还要用到安卓APP那也不需要求别人---简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