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2个Altium Designer的画板问题 :)

楼主(2017-01-25):
高手见笑了,刚刚试水

1)画PCB时老是出现绿色的小叉子,违反了设计规则.但是每次都是猜,不知道具体是违反了哪个规则.从哪里可以查看报警信息(类似编译alarm提示).图中的报警是什么引起的?

2)如图所示,我在板子边缘放置了焊盘想做邮票孔.也设置了net为GND.但在铺铜(GND)时不能与这个焊盘连接.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点右键可以查看违反的规则.
第二个问题,铺铜时,要选择覆铜和地相连选项

网友B:
1,放大,错误附近有提示。2,邮票孔net明显不是gnd啊

网友C:
粉红是keepout层,不能碰到焊盘,除非你是想做半孔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红是keepout层,不能碰到焊盘,除非你是想做半孔工艺。

是想做半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放大,错误附近有提示。2,邮票孔net明显不是gnd啊

NETJ_4是接地脚,铺铜时的NET选择了它.

除了这个焊盘,其他铺铜都自动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点右键可以查看违反的规则.
第二个问题,铺铜时,要选择覆铜和地相连选项

请教右键后选哪个选项,水平太菜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右键后选哪个选项,水平太菜见谅

倒数第3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3个选项.

太感谢了   这个功能找了好久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