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出现需要驱动的情况,如何破?相信很多人遇到

楼主(2017-01-25):
(图片)

网友:
我笔记本安装win10, 一个驱动都不用装, 装好, 打开自动更新就好了。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就2解释
1:你的镜像文件不完整。有缺失。
2:你主板的硬盘控制器不被你手头的这个镜像文件所支持,需要额外安装驱动。
你自己排除一下。

网友:
1.不识别硬盘
2.不识别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就2解释
1:你的镜像文件不完整。有缺失。
2:你主板的硬盘控制器不被你手头的这个镜像文件所支 ...

谢谢您的回复。

镜像不完整,排除在外。硬盘控制不为镜像所支持,可能是这个原因。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正在着手解决硬盘驱动问题。

PS:同样的此镜像,装其他型号电脑能成功。

网友:
我装过一台联想,用的是杂牌固态盘,死活装不成功,换过镜像即使硬装好开机没多久就卡死出问题,后来没办法还是换了个硬盘才解决,但是这个硬盘用来接到别的电脑装系统又是正常的,无语了

网友B:
安装的时候加载驱动就可以了,我的固态硬盘就是这样,不加载的话开机几分钟后立马100%,只能强行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加载驱动就可以了,我的固态硬盘就是这样,不加载的话开机几分钟后立马100%,只能强行关机 ...

能否贡献你加载驱动的方法。?

网友:
硬盘chai改IDE兼容模式,第一次重启时再改回去

网友:
错了,是ahci

网友C:
先装ghostxp,在xp基础上装;这是找不到C盘或C盘不能装系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装ghostxp,在xp基础上装;这是找不到C盘或C盘不能装系统原因。

感觉我好像摸出了一点门道,此故障出现有三个因素,一是电脑(硬盘及主板驱动),二是系统镜像文件(ISO,GHO等),三是工具U盘。

通常一个兼容性好的U盘附上一个相对齐全的ISO镜像,会通吃市场上主流的一大部分电脑。这情况也就是大家说感受到的一气呵成。
但这样的好事偶尔也会出问题(虽然概率极少),那就是遇上了一个极不常见的主机,也就是说,我这U盘,我这镜像,阅女无数,尽数通吃,可遇到这斯,捅不进去了。。。。。。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先用这个方法装一个相对干净的系统,然后再寻思把有关此机的官方驱动找全,得解。

楼主位的情况,可能属于这样的情况,兼容性很好的主机,相同的镜像文件,但遇到了一个水货U盘,此U盘与主机如此的不兼容,以至于出现了楼主位所述的驱动不全的情形,换一个好的U盘再整一次到,别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这U盘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贡献你加载驱动的方法。?

用的原版镜像+UtralISO制作,在安装的界面有个加载驱动的选项,把驱动所在文件夹的路径选中就会自动扫描出驱动供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原版镜像+UtralISO制作,在安装的界面有个加载驱动的选项,把驱动所在文件夹的路径选中就会自动扫描 ...

上我的镜像图:

我也想这样成功,但还是失败了。

网友:
在那个界面下浏览解压好主板sata驱动的目录,就可以发现硬盘了

网友D:
win10还是要用官网下载的原版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U盘启动安装或者安装系统到固态硬盘时会发生。U盘是因为USB3.0的问题,插到USB2.0的接口上启动可以避免。另外大的主板官网有工具可以往USB安装盘里面写入需要的USB3.0驱动,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
然后固态硬盘的话好像是需要在bios里面改成UEFI模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还是要用官网下载的原版吧

确实是下的原版

网友:
我在给我的T460s升级硬盘(改用NVMe接口的三星960 PRO)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通常需要留意的是:
1. 主板是否支持SATA或者NVMe接口的SSD。
2. 如果开启UEFI的话,安装盘是否是GPT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