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意阿莫设计一款高精密手动丝印机

楼主(2017-01-26):
前几天与kail先生聊到目前市场没有一款真正的精密手动丝印机,
1、需要三轴精密调节,我用了一个XYZ三轴云台,调试快速,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市面的丝印机调试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2、重复精度,要改变机架结构,最好不要翻转方式,和自动丝印机一样,垂直升降。
3、阿莫的机械精度是强项,真正做好了,价格三千元一定畅销,市面所谓高精度一般价格二千左右,没有一个好用的。有一个同志科技设计不一样,没试过,定价九千元。

网友:
买过一个2K的 手动的,很难用,基本还不如在桌板上自己粘胶布

楼主:
阿莫在机械方面优势明显,如果感兴趣SMT,可以从手动丝印机试水,因为手动丝印机市场空白,自动丝印机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了解SMT,就知道两者的区别不仅仅是手动与自动的区别,而是使用范围几乎完全不同,手动丝印机是大家已经习惯的痛点。做好手动丝印机,可以重新定义这个产品,这也是一个客户花钱等于赚钱的产品。

网友A:
海外贴片机现在的趋势是直线电机+光栅尺,丝杆高速运行磨损太厉害,松下602就是直线电机

网友B:
现在的PCB 想重复定位.  定位问题解决了, 精度就就有了.  其实现在的3K手工刷台能轻松应付的.

只是用的人,不会定位,随手一定, 偏移是铁定了. 偏移了,又不会微调.然后就说这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外贴片机现在的趋势是直线电机+光栅尺,丝杆高速运行磨损太厉害,松下602就是直线电机 ...

十几年前的韩国未来机器,用的就是直线电机+磁栅尺。速度确实快,非常猛。但是后来见到的机器基本上都是丝杆或者皮带+光栅尺或者磁栅尺。我猜是因为直线电机成本太高导致没有流行起来。而且尺寸也比较大。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手动丝印台的确要反复摸索才能驾驭。

不过一旦掌握了技巧,也不难用。

网友:
同志科技的东西就是坑人的。价格那么贵。准备买一个手动贴IC的,报1万多。我2万都可以买到机器光学自动对中的了。

网友:
没有掉进坑里之前都觉得不错,一旦掉下去了,才发现周围都是饿狼,不被分而食之就是幸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PCB 想重复定位.  定位问题解决了, 精度就就有了.  其实现在的3K手工刷台能轻松应付的.

只是用的人, ...

现在的手动丝印机没有一款可以真正XYR三轴可调的,都是几个螺母拉来拉去,拉了X轴,Y轴也动了,拉了Y轴,X轴又变了。都是粗糙,所以说是大家习惯了的痛。你指的3K好用的拿出来晒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手动丝印机没有一款可以真正XYR三轴可调的,都是几个螺母拉来拉去,拉了X轴,Y轴也动了,拉了Y轴, ...

xy,很好理解,也很容易调节
r 的话会有一个中心的问题,
一般这个中心是平台的中心,而你的PCB不会正好也是跟这个中心重合吧,所以,你一调R,肯定感觉是XY都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没有陷入这个坑的原因。

别挑坑了,  想干活的, 花点心思能是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刷台的. 丝网印刷有几代人的历史了, 刷台没这么难找的.

网友:
喷墨打印机用便宜dc马达加光栅尺就行了,所以也不是说非用伺服马达不可。。。

网友:
用了几年国产贴片机 机械上其实还行吧 平行贴装头机械不复杂  关键是软件不行 视觉也不行 运动控制也不行 好马要配好鞍

问了几家做贴片机的 连飞行对中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 这能快的起来才怪

光栅尺没必要 太容易脏了 磁栅尺不错精度也够了 但是中速机没必要用 伺服足够了 关键是运动控制要做好

最后 三星的excen 太赞了     国内就不行了 机械设计水平落后太多 没人能做动臂转塔的

网友D:
不建议进入这类只拼价格不比性能品质的市场,到最后都是比赛谁做得更垃圾,太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进入这类只拼价格不比性能品质的市场,到最后都是比赛谁做得更垃圾,太没意思了。 ...

对,只拼价格的市场真的不是好地方。
多年以来,我如果接到客户询价电话后客户说"淘宝上的差不多的东西那么便宜",我从来都会说"如果认为淘宝上的便宜,请你只管去淘宝买,不必买我们的"

网友:
我觉得是精品,价格不是问题,买这些的基本上都是公司买,个人买还是少,所以价格高点有好的品质就好。支持莫大做自动贴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做,我们就做一个准工业的桌面贴片机,可以多机级联成流水线。

把"准"字去掉. 售价10万左右,  针对某个应用场景, 会很受欢迎.  如现在的LED贴片机, 理论时速能到12万零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准"字去掉. 售价10万左右,  针对某个应用场景, 会很受欢迎.  如现在的LED贴片机, 理论时速能到12万零 ...

每小时12万个件,每秒钟33个件,平均30ms贴一个,这速度,无法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小时12万个件,每秒钟33个件,平均30ms贴一个,这速度,无法想象。

我认为单头1秒5个的速度已经很快了,这么高速,可能是多头来实现的

网友F:
没有什么意义,手动的SMT,价格便宜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价格高了,有全自动的在那等着。

网友G:
手动丝印机,除了qfp 0.5间距的因为钢网掀开会有一点偏位,其他应该都是很方便校准。最好就是买半自动印刷机,新机1w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什么意义,手动的SMT,价格便宜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价格高了,有全自动的在那等着。 ...

你说得没错,精密丝印台的实际需求不是很大,本身这桌面贴片系统就是个夹缝产品,精密丝印台就更是夹缝产品的附属品,市场容限小,真正有这样需求的客户非常少,加上国内厂家普遍喜欢的价格战,谁做谁倒霉,做这种东西,纯属叫好不叫座。
在国内做东西,如果不是资本运作支持,要做精品,就要做没有山寨可以随便进入的领域,或者山寨能进,但是即使来了也只能做低端,而且还要必须高端精品有足够多的潜在用户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小时12万个件,每秒钟33个件,平均30ms贴一个,这速度,无法想象。

多头,  双悬臂.  就是两个手交叉干活,  一个手上拿10个吸嘴, 左手贴装的时候,右手取料,再右手贴装,左手取料,流水作业.  真的是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设市场有10万台的需求。

每10台有1个人需要精品的机器。就有1万台的需求了。

中国的很多客户需求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想要用上精品,一方面他们肯定要拿精品的价格和普通产品甚至垃圾产品来比较,这样精品与普通品的价格差如果太多,就会成为这些想使用精品的人的在购买之前的一道坎。

昨天下午,正好和一对在有机农场打工的夫妇聊天,女主人是蔬菜分部的一个小头头,据她说农场的有机蔬菜确实是纯有机的,没有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比如她讲菜地大棚收割完毕,就会放一群鸡进去,把里边的剩菜,虫子之类吃光,一般3,4天后,把鸡赶出来,再赶去下一个大棚,而前面的大棚在鸡离开之后,再进行下一轮的耕作。这次有机蔬菜的价格卖得非常高昂,比常规的菜高4,5倍都不止。而且批发的价格本身也很贵。但是即使如此,事实上,农场的蔬菜部分,每年亏损200多万,开业5,6年,年年如此。但是老板可以在其它地方盈利,来弥补这块损失。所以能正常运转。

在中国做好产品做精品的成本是很高的,愿意为此买单的人,虽然存在,但真实不多。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很多用户其实根本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好坏。这样就造成在中国做精品必须要考虑慎重, 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投下去的钱,最后变成乏人问津的库存。在你做之前,也许很多人支持,但是当你把精品做出来,报出价格的时候,说不定人跑得所剩无几,反正之前口头上说说支持,是不需要真金白银和承担责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的很多客户需求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想要用上精品,一方面他们肯定要拿精品的价格和普通产品甚至垃圾产 ...

对。只有愿意掏钱岀来的才算真的支持。
很多人一定会先买个便宜的差的,发现没法用才被迫买贵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的很多客户需求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想要用上精品,一方面他们肯定要拿精品的价格和普通产品甚至垃圾产 ...

这个的确是,有些人只是说如果很便宜的话,他会要的。说出价格来,他就跑掉了。

反正之前口头上说说支持,是不需要真金白银和承担责任的。

网友:
帮朋友做项目,本来说愿意选择进口电机。但是进口电机差不多2000元,国产的可能不到200元,他们就向国产妥协了。

网友:
手动丝印二年经历,前半年挑好用的台子,半年过后塞孔也从来不挑台子,随意什么台子都能用,关健不在丝印台在人

楼主(2017-03-05):
引用 网友G:
手动丝印机,除了qfp 0.5间距的因为钢网掀开会有一点偏位,其他应该都是很方便校准。最好就是买半自动印刷 ...

半自动丝印机很多品牌,可以推荐一下主流品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自动丝印机很多品牌,可以推荐一下主流品牌吗?

深圳可能有几十家做的,基本每家的都长一样,新机一万出头,二手五千。
问下日东有做不,半自动貌似没有啥大品牌,大厂都是全自动,小厂全是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经济不好。

市场前景明朗的机器,我们会考虑。

如果要在移动中识别元件,贴片机的相机估计也得花6000。

楼主(2017-04-20):
本月购买了全新半自动丝印机一台,PLC控制,刮刀变频器控制,方轨,基本是公版设计,这台算是国产机器用料还不错的,目前丝印正常,对付0.5MM间距表示没什么压力,但是还是要说,几个地方需要改进,重点还是精度:
1、移动平台调节旋钮,做工手感不够好,控制精度太差,影响对位效率
2、钢网加持把手不是一体件,这里影响精度;
3、垂直升降采用气缸控制,如果改成方轨丝杆重复精度会有很大提升,并且控制更灵活,比如缓慢脱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PCB 想重复定位.  定位问题解决了, 精度就就有了.  其实现在的3K手工刷台能轻松应付的.

只是用的人, ...

做贴片机绝非那么简单,精度只是贴片机的冰山脚下一条毛,真正的贴片机厂商考虑的是低能耗高效率低空间占比,与ERP对接等等.................富士NXT 模块近百万一个,最快一秒钟贴五六片小料..........国内的最高水平真的就能仿造一下人家的电动飞达而已。

网友:
真不是我崇洋媚外,不行就不行,国人努力赶上,抓一两个贪官的钱作为某个产业致命弱点的研发发展基金,相信会好很多。看进口的贴片机真有细看极恐的程度......

网友:
我们也在考虑弄一个10万左右的桌面贴片机啊! 做做小批量,省事。

楼主:
网上看到一款手动丝印机图片,结构不叫独特,查不到厂家,有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一款手动丝印机图片,结构不叫独特,查不到厂家,有知道是哪个厂家的吗?

你也给个出处呀,在哪儿看到的

---------------------------------------------------------

还是GOOGLE牛B,通过图片就能搜到
楼上图是DIMA SP-500

这是它的升级版 SP-550 气动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MuhQLzk8E

通过 视频,听那语音,应该是国人了

网友:
只找到一款 有类似 结构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W9aDJKjmk

网友:
没明白这个丝印机是干什么的。。。。。。是用来刷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动丝印机,除了qfp 0.5间距的因为钢网掀开会有一点偏位,其他应该都是很方便校准。最好就是买半自动印刷 ...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
图片中的看上去好舒服,淘宝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