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17-01-28):
AD中有很多快捷键,如在打开原理图库后,想依次往下查看元件,菜单里  “下 一个元件“  标注的快捷键是N加下划线,但无论按shift+alt+N或shift+ctrl+N都没有反应,这个N加下划线是什么意思?该怎么按键?
知道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是Windows菜单选项的快捷键。英文版的话,是对应英文字母下边有下划线。这是Windows一直以来的标准做法,似乎Win 3.1时代就有了。
从Alt + 菜单的快捷键开始,一层层选下来用。

若自定义快捷键,Ctrl + 鼠标左键单击菜单项,自己选择即可。自定义的会在菜单右侧独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