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顶灯 调光的实现方法,请教!

楼主(2017-01-28):
卧室的吊顶灯是之前的业主装的,年岁比较老了,而且是老式的节能灯,亮度也不够。
想换成现在比较流行的LED吸顶灯。

但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目前这个老式灯,有个简单的调光功能,第一次按开关,亮6盏灯的其中3盏,按开关关闭,再打开,这次会亮之前3盏灯的,另外3盏,按开关关闭,再打开这次才会把所有的6盏灯全部打开。
所以想问,这个调光功能是在86盒开关中实现的,还是在灯内部实现的,原理是啥?
我如果换成Led灯,是否可以选购有多组led灯的,这样也能用来调光。比如看电视,就开其中一组,看书就全打开。

2、之前听朋友说过,白光led会发出对人体有害的紫外光光谱,建议用玻璃的灯罩,但是现在市场看一下,好像基本上都是塑料灯罩了,不知道现在白光led是工艺改进了,还是最好能找到玻璃灯罩的led吸顶灯呢。

网友:
灯内实现的,好像灯内有个多路开关

网友:
也有开关实现的,好像叫单开多控

网友:
1直接换
2没有玻璃的,亚克力的就很好

网友:
里面的是分段开关,直接换暖光的LED就好。

网友:
灯里面有控制电路,换的时候保留即可。

网友A:
在灯的内部有个分段开关,在短时间内通断电一次可以切换不同路数输出,淘宝大把。这种方式应该不叫调光,是分组亮,当然等效实现了不同亮度。现在led灯具调光主要分2种:一种是兼容白炽灯的可控调光,你现在的线路可以用,换个调光开关就可以了,类似风扇调速。第二种是遥控的,一般是pwm调光。我建议大灯不要买吸顶灯这类灯是一体的,因为现在国产的东西质量不好说,要是坏了基本是要整个换掉,建议还是买可以更换灯泡的,这类灵活,灯泡都是很常规标准的,其中一个坏了不会影响整体。我还照明行业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灯的内部有个分段开关,在短时间内通断电一次可以切换不同路数输出,淘宝大把。这种方式应该不叫调光,是 ...

谢谢您的建议
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意思是,还保留之前的灯座,就是把之前的普通灯(现在貌似装的是普通节能灯),换成LED灯,是这样吗?不知道这样全向发光,是否有吸顶灯只向下发光的亮度相当啊?

另外确实如果换整个灯,是需要请师傅上门了,我估计是搞不定了。但是这个灯有年头了,好久了,清洗也是个问题。

谢谢您。

网友B:
拆了全换,省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全换,省心好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想保留分组控制的功能呢

另外 蓝光的问题 咋解决,咋测试是否有蓝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质量好的,不用考虑蓝光问题,可能蓝光伤害本来就是多虑的,手机,平板,电脑,路灯,广告灯,难道出门带 ...

多谢推荐
在淘宝上看了
价格2K+  很超预算啊

网友:
楼上,看奶东吧。

https://item.jd.com/3539006.html 打折的时候6百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意思是,还保留之前的灯座,就是把之前的普通灯(现在貌似装的是普通节能灯 ...

楼主是电工吗?换个灯都搞不定,不就是拆旧灯、拿电锤打几个孔拧上新灯。难道电工不都是居家好男人吗?

网友:
150就可以买一个不错的吸顶灯带3段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电工吗?换个灯都搞不定,不就是拆旧灯、拿电锤打几个孔拧上新灯。难道电工不都是居家好男人吗? ...

楼主是学生

网友E:
丫的,我的LED吊灯,晚上遥控关灯后,还有微光,影响睡觉。。。。。好像是欧普的,差评!

网友:
春节期间老家上网太不方便,看来科技推广还是太慢了
楼主描述的,其实是现在室内照明的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电源问题,现在led的光源的节能效率已经是比较高了。因此整体家庭照明功耗已经下降到家庭电能负荷的10%以下了。这个只需要楼主买大品牌灯具就可以。推荐欧普等

第二个是光源的问题,现在led已经算是比较好了,除了非常低成本 的led灯,蓝光问题,已经不是很大问题,另外经过灯罩的过滤以后已经非常安全了。针对家庭有小孩的用户,可以优先考虑暖白系列的led灯,对于有调光的功能的灯光,尽量选择暖色调。

第三个是灯光控制方式。这个已经有很多种模式了。大多都是基于mcu,多路PWM控制模式调光,不同厂家,不同方案各有特色。 如果楼主喜欢,可以淘宝上买很多类似的。这个选择就比较难了。

附件是我们推广的一个方案说明书

网友:
坚决不买遥控式,十年后遥控器找不着了,灯也不好用了,换都没的换。 灯要稳定可靠,不用担心坏了不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丫的,我的LED吊灯,晚上遥控关灯后,还有微光,影响睡觉。。。。。好像是欧普的,差评! ...

你将灯的电源线零火线交换一下试试,再不行就算驱动不行了,呵呵

网友G:
貌似有买那种 E27 座子的无线遥控的多种瓦数与色温 LED 灯,直接换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将灯的电源线零火线交换一下试试,再不行就算驱动不行了,呵呵

吊顶的,别人装的,现在搞不来了,哎。。。

楼主:
惭愧啊 14年前是学生

楼主:
谢谢 大家回复
我现在理解我把旧的灯拆下来后,应该有个小控制器,我看网上资料应该是 CD4013 控制继电器或是可控硅。
零线 火线入,4个线出(因为我有三种控制模式),把这个4个线接到吸顶灯的三段控制输入端即可。

@lswood 惭愧啊,一是没工具,没电锤。二是感觉是老了,现在电脑都可以忍受5年不重装,各种软件能用就行的状态了。
看来Y17要试着突破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貌似有买那种 E27 座子的无线遥控的多种瓦数与色温 LED 灯,直接换装即可。

是的,我们公司就专做这种,台湾网购也是淘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公司就专做这种,台湾网购也是淘宝吗?

在台湾,网上购物的平台也蛮多的,少说十几个平台,但大多都是卖得都是真品。
但是仍是有些卖家会从x宝购入,再从雅虎及露天这两个平台再售出赚价差。
而我已经x宝多年了,习惯自己在x宝o猫上购买,再由集运直接发到我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丫的,我的LED吊灯,晚上遥控关灯后,还有微光,影响睡觉。。。。。好像是欧普的,差评! ...

我觉得可能是你家电路没有规范安装,检查—下在开关关闭的情况下灯具的进线上是否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