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风机坏了,单相电机不用启动电容可以用么

楼主(2017-01-31):
如图,拆开之后是这样,插上220交流电,用手转下电机也没启动起来。很可能那个电容坏了吧,把接电容的两根线接一起,和那根黄线接220交流电行不行!

网友A:
找一个电容换上,没用电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电容换上,没用电容不行

在老家也没电容,送修理铺了。

网友B:
小功率风机的电机, 一般是电容启动运转型, 没电容无法启动及运转.

网友:
不上电容能用的话,厂家干嘛加电容?

网友:
没电容不能移相

网友C:
你不是一个好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风机的电机, 一般是电容启动运转型, 没电容无法启动及运转.

我现在用手转下电机,电机也没转起来,如果启动电容坏了,我手动转不是起到电容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一个好电工

我百度下,有些单相电机就可以不用启动电容的!

网友:
正確來說是運行電容,移相90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手转下电机,电机也没转起来,如果启动电容坏了,我手动转不是起到电容的作用了? ...

要转很快,慢是不转的,但是最终也会停

网友:
随便找个旧家电,拆个启动电容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手转下电机,电机也没转起来,如果启动电容坏了,我手动转不是起到电容的作用了? ...

功率稍大点儿的单相电机, 没电容也可以在外力启动下正常转起来, 只是转矩会下降. 小功率的连这"能力"都没有, 我不是说的很明白吗? 需要有电容才能启动和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稍大点儿的单相电机, 没电容也可以在外力启动下正常转起来, 只是转矩会下降. 小功率的连这"能力"都没 ...

我这个功率挺大哈,百度一下都说这个电容是启动用的,正常跑起来这个电容就没作用了,但是看大家回复明显运行时也是需要的,话说之前坏过一个拿修理铺把电容去了直接接220也能用!我也比较奇怪。百度一下也有这样转咯,只不过烧了。

网友:
启动电容是必须的,在辅助绕组。

网友:
单相电机,有很多种,但特点是启动力矩小,多用于低启动力矩,小功率的场合

网友:
各种不一样的
罩极试就不需要电容
还有电容启动型和电容运转型,和设计有关。
比如电风扇,几个微法的电容,没有电容,启动时辅助运转一下,可以继续运转。很多是不需要运转电容的,启动力矩也比较大,容量很大,启动完成后利用离心开关切断连接电容的线圈,还有要两个电容的,一个驱动一个运转。像启动电容自动断开的那种,你需要让他运转到足够高的速度,才能在没有电容的情况下运转。

网友:
单相绕组没有启动力矩,也就是说单相绕组是转不起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多种办法,如在主绕组铁芯加一个短路环,叫罩极式电机。又有增加相位差90度的辅助绕组的,办法也有2种,一是辅助绕组匝数少而细呈阻性从而与主绕组相差90度产生启动力矩,但启动后需断开以免烧坏,二是辅助绕组接入电容以移相产生启动力矩,这个需长期接入电路,楼主的电机可能属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