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RT-Thread 里stack_size大小怎么确定以及stack中存储的...

楼主(2017-01-31):
     小弟最近开始学RT-Thread,在写一个按键处理的线程(代码如下)时出现stack溢出问题。 虽然改大了以后就OK了,不过还是想知道这个stack_size的大小要怎么确定?小弟之前一直以为stack就是用来存变量的,那么像下面这个线程3个变量满打满算3 * 4Byte 也就 12Byte.  而用list_thread进去看,这个线程居然占了160Byte的stack。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RT-Thread里 这个Stack 是用来存什么的?  十分感谢!!!

static void NFW_T_HandlingButton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e;
        GPIO_PinState gpioState;
        rt_uint8_t count;

        while(1)
        {
        if (rt_event_recv(&NFW_event, _NFW_BUTTON_EVENT_, RT_EVENT_FLAG_OR|RT_EVENT_FLAG_CLEAR,RT_WAITING_FOREVER, &e) != RT_EOK)
                {
                        continue;
                }

                rt_thread_delay(2);
                gpioState = HAL_GPIO_ReadPin(FunctionButton_GPIO_Port, FunctionButton_Pin);

                if(gpioState == GPIO_PIN_RESET)
                {
                        rt_kprintf("NFW_HB>>BD!\n\r");
                        count = 0;
                        while(1)
                        {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 / 2);
                                gpioState = HAL_GPIO_ReadPin(FunctionButton_GPIO_Port, FunctionButton_Pin);
                                if(gpioState == GPIO_PIN_RESET)
                                {
                                        count++;
                                }
                                else
                                {
                                        rt_kprintf("NFW_HB>>BU! S: %d\n\r", count);
                                        break;
                                }

                        }
                }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IRQn);
        }
}

网友:
你那3个变量不是堆中吧

网友A:
线程切换时要保护所有寄存器,(R0-R15)*4=64字节,如果有MPU会更多。
然后就是调用的一些函数也会使用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程切换时要保护所有寄存器,(R0-R15)*4=64字节,如果有MPU会更多。
然后就是调用的一些函数也会使用栈 ...

十分感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