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金属探测器的吗? 求推荐.

楼主(2017-02-01):
如题. 用来探测地下金属, 需要有效探测深度为3米或更深, 其它参数也不是很了解, 有了解的朋友请推荐一下或者科普一下, 价位4-8K, 不知道这个价位怎么样, 另外租用也可以的.

网友:
用来探探精绝古城下面的宝贝能探到就行

网友A:
金属探测器没有这么深的,大多数也就是几十厘米的样子。原理就是个振荡器,当线圈探测范围内有金属材料时会影响频率。

网友:
胡八一霸屏

网友:
金属探测器除了找古董还可以回收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探测器没有这么深的,大多数也就是几十厘米的样子。原理就是个振荡器,当线圈探测范围内有金属材料时会 ...

这么浅? 我看淘宝上有说有三四米深的, 只是不了解这个东西

网友:
也想了解了解!有了解的推荐下!别推荐地质勘探器!

网友:
楼主,是不是鬼吹灯看多了,分金定穴,楼主买个八卦就行。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司南

网友:
3.4米没问题,理论探测距离2倍线圈直径,东西越小距离越短。

网友:
不了解,这里第二个电路可以试试:
http://www.go-gddq.com/html/YiBiao-YiQi/2013-03/1101858.htm

网友B:
有种东西叫探地雷达,考古用的,可金贵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东西叫探地雷达,考古用的,可金贵着呢

仁兄可有推荐?

网友:
有种产品是埋地检漏仪,只能检测导电的金属。不知道你能用不

网友:
http://www.kedianyiqi.com/product/html/?107.html   看看这个,不过价格可不是几千能拿下的。

网友:
估计不止几千块钱

网友:
听村里老人说很多地主老财,把很多财宝藏在地下,后来逃到别的地方,再回来时自己也找不到了,都埋得比较深1米5以下,欢迎来我这里探宝

网友:
小的金属探测确实只有线圈直径那么多,我做过15cm左右的

网友:
盗墓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