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隔离DCDC模块变压器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7-02-02):
打算用CPLD做PWM控制器,然后推挽两个功率管

12v输入,5v隔离输出

可是隔离变压器该如何制作呢,求助一下各位高人

感觉变压器这东西水挺深的

网友A:
你不仅要有这两个,你还要有以下一堆东西:
(1)CPLD
(2)电平驱动器
(3)变压器
(4)光耦传感器
(5)ADC
变压器确实很麻烦,但是你大体上可以按照电压比去绕制,看功率选磁芯和线径,然后绕好隔离,再绕次级,然后磁芯再固定好,还要上变压器胶防止线圈做活塞运动发热
如果你要适应比较广的输入电压,则初次比要小点,PWM低些,缺点是纹波稍高。一般2:1的匝数比应该差不多了。你应该到21电源网上去看看,那是专门搞电源的地方。咱这主要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来一通,都不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仅要有这两个,你还要有以下一堆东西:
(1)CPLD
(2)电平驱动器

多谢老大指点

一直感觉变压器这东西就是个坑

不敢尝试,明天上班开始尝试一下新东西,有进展随时更新

网友B:
为啥要用CPL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CPLD呢?

回老大

因为要做很多路,每路都需要独立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大

因为要做很多路,每路都需要独立控制

每路功率多大?要做多少路?
开关电源也就一个flip-flop和几个与门属于CPLD能做的范畴,像误差放大器、锯齿波发生器、比较器这些都是模拟电路呀,这些你用分立来做不是更麻烦?做数字电源的话CPLD的资源又太少了,起码都得FPGA或DSP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路功率多大?要做多少路?
开关电源也就一个flip-flop和几个与门属于CPLD能做的范畴,像误差放大器、锯 ...

确实很奇怪 还不如买个多路的芯片 如果要上电时序的话 外加一个cpld倒是可以

网友:
用PoE的变压器    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