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ts型拓扑”到底是什么鬼

楼主(2017-02-02):
看盖革计数器的时候,偶然间翻到了这么篇文档,目测是介绍计数器高压发生单元的。

然而标题中这个“boots型拓扑”彻底把个搞蒙了,是有这么个术语呢,还是 boost 一错到底错到标题了呢?

望各位前辈们不惜吝教,晚辈先谢过了!

顺便贴上我用下载器下下来的文档,分辨率渣,原文等我回学校了再说吧(这样质量的文档居然要钱.......)。

其中电路图还是可以借鉴下的。

网友:
应该是拼写错了

网友:
给个原版

楼主:
非常感谢金老板来捧场...

原版的电路图也渣成这样,这片文献是有多糊弄人啊。

不过电路思路不错,直接用倍压整流连接 Boost 拓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金老板来捧场...

原版的电路图也渣成这样,这片文献是有多糊弄人啊。

貌似就是用来做倍压的 但是这种电压只能看看把 应该基本没什么电流才对

网友B:
这种形式的高压发生器,原来我所在的公司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这种电路的优势是体积小,如果工作频率可调的话,功耗很低。特别适合于使用盖革管的个人剂量仪,原来做的手表式剂量仪,用的盖革管,本底环境一颗纽扣电池可以连续使用两年。

网友C:
应用的电流就是很小的。电路挺好的,很省成本,还带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就是用来做倍压的 但是这种电压只能看看把 应该基本没什么电流才对  ...

盖革管本来就是只要和电场,基本没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式的高压发生器,原来我所在的公司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这种电路的优势是体积小,如果工作频率可调的 ...

电路也来发明专利…感觉不是用来维权的…

不过看样子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的电流就是很小的。电路挺好的,很省成本,还带反馈呢。

貌似这类的boost 型拓扑都可以带这个倍压整流,比如34063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