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兴趣一起做苹果Macbook Pro Retina 屏幕转接板?

楼主(2017-02-03):
想做一台带触摸屏用台式电脑主机的电脑,很想用苹果Macbook Pro的视网膜屏, 找了一下找到一个开源的转接板,把屏幕转接成DP接口。
这里有这个板子的PCB,SCH等的文件 http://mikesmods.com/mm-wp/?p=431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接口板,但自己的水平不行怕做不出来所以想找人一起做,打板的费用和购买零件的邮费我来出,是我自己的那一套的零件、焊接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负责,有谁有兴趣的?

网友:
ipad荧幕转hdmi不懂有人卖么...

网友:
应该就是个mipi接口的屏幕吧,

网友A:
那你不如用现成的转接方案了。自己做,工夫,钱,等等很麻烦。

网友:
触摸好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如用现成的转接方案了。自己做,工夫,钱,等等很麻烦。

如果有现成的方案就更好了, 能提供连接吗?

楼主:
我刚才好好看了一下那个原理图, 原来这个板子只是接口的转接和背光的驱动而已, 并没有触摸部分,估计触摸部分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现成的方案就更好了, 能提供连接吗?

触摸屏上应该带芯片,通过IIC连接,这样可以转成串口信号发到电脑,电脑可以通过USB转串口使用,就是得上个小的CPLD,成本会上去一点点。另外直接用DP输出也可以,这样连桥接芯片都省了(现在的新电脑只有DP口)。
不过WACOM方案的电磁屏得有驱动,这个是个大难题。
我现在用这类超高分屏眼已经瞅不清了 再说对桌面来说,真不如来个大点的2K屏有意义。所以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愿意出产品,那甚至找Z8350+4G+64G的板子我们可以想办法封成大号平板或一体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有没有意义。

网友B:
如果面板是mini DP口的话,只是显示的话很简单,把DP口的信号线一一对应接到液晶屏上就行了,然后供电和背光供电加上就可以正常显示了,DP口就是这么方便。这个转接板淘宝要的都是天价,以前曾经有过把ipad屏改成DP口显示器的想法,后来作罢了,虽然苹果屏显示效果NB,自己用的笔记本色彩对比之下惨不忍睹,但是只要自己热情退去,那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面板是mini DP口的话,只是显示的话很简单,把DP口的信号线一一对应接到液晶屏上就行了,然后供电和背 ...

我找到一个17.3寸的4K屏, 友达的B173ZAN01.0 3840×2160,这个屏是eDP接口,那么是不是用一个下面的转接板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有DP接口,是不是直接可以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17.3寸的4K屏, 友达的B173ZAN01.0 3840×2160,这个屏是eDP接口,那么是不是用一个下面的转接 ...

嗯,是eDP,我说错了,把显卡的DP口信号线对应接过去,加上屏和背光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eDP,我说错了,把显卡的DP口信号线对应接过去,加上屏和背光供电就行了。 ...

我搜索了一些关于eDP的资料,结果是跟你说的一样,可以理解为eDP就是DP。
顶楼的板子的电路其实就是接口的转接和背光的控制,可以通吃30Pin接口的eDP屏,现在我在eBay上找到现成的通用板子,不用做了。

楼主:
下面这个图片非常清晰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一些关于eDP的资料,结果是跟你说的一样,可以理解为eDP就是DP。
顶楼的板子的电路其实就是接口 ...

对啊,有现成的最好了,ebay上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有现成的最好了,ebay上什么价?

316元人民币, 不过我觉得这块板的布线有点怪, 故意把DP的信号线从控制背光的芯片的引脚间穿过,有故弄玄虚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316元人民币, 不过我觉得这块板的布线有点怪, 故意把DP的信号线从控制背光的芯片的引脚间穿过,有故弄 ...

晕,太贵了啊,我这三百多能买个不错的27寸二手液晶显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太贵了啊,我这三百多能买个不错的27寸二手液晶显示器了。

下面这块板是我找到的最好最合适的,可惜作者要凑一批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