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拆了给树莓派3用,有啥好的转接板?

楼主(2017-02-03):
如题,我自己掏宝搜了,感觉那种板子好大,很是笨重。有没有小巧的?

网友:
树莓派是hdmi接口

你的显示器一般是lvds

甚至是mipi的

首先要查到你显示器的接口数据

这一步就很麻烦

后面就是接口转换的问题了

网友A:
我有一块做好的成品板,hdmi接口1366x768 的笔记本屏闲置,有兴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做好的成品板,hdmi接口1366x768 的笔记本屏闲置,有兴趣吗?

有图片么?

网友:
一般而言都是LVDS的, 直接买一个就可以: 例如: http://blog.csdn.net/sy373466062/article/details/501843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做好的成品板,hdmi接口1366x768 的笔记本屏闲置,有兴趣吗?

啥样子?发来看看,我晚上确定下显示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