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发送9位数据的串口助手吗?

楼主(2017-02-03):
有能发送9位数据的串口助手吗?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再帮你出个主意吧。你加一个模块,使用IO模拟串口的接收发送,来检测发送数据,然后再发到电脑到。

网友:
研究8209呢

网友A:
9位数据?停止位奇偶校验位啥要求?

网友:
你是固定还是数据?commix好像可以设置停止位为2位,数据能不能设置为9位倒是给忘记啦

网友:
上位机不动,下位机做文章。下位机弄个双串口的 MCU,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9位数据?停止位奇偶校验位啥要求?

就是为了奇葩的校验位,要求第一帧数据校验位是1,第一帧数据校验位是0.所以想到用9位的

网友(2017-04-19):
校验位当成第九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奇葩的校验位,要求第一帧数据校验位是1,第一帧数据校验位是0.所以想到用9位的 ...

一般串口助手不是可以设置的吗?
若还不满足,用text来先编辑好,在发送该文件

网友:
如果pc机是原生串口8251或16550的话,你可以绕过api直接操作寄存器进行配置,但usb转串口的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2018-06-17):
也在找一款可以发送9位数据的串口助手,用于多机通讯作为地址标识。
可以用校验位当作第9位,前提是找到一款校验位可以任意设置为1或0的串口助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