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电解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7-02-04):
众所周知,有一句口头禅是,电解电容滤低频,陶瓷电容滤高频。

问题在于,常规的电解电容的最高工作频率是10kHz,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都是20kHz以上,也就是,开关电源内部的电解电容大部分都是无法工作的。

请问,开关电源内部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需要选那种高频专供款呢?你们选用的电解电容能承受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
你是不是先找个典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研究一下比较好?看看里面的电解电容用在什么位置。

网友:
1、没有最高工作频率的说法,只是等效电阻和电感会增大,滤波效果变差,你能接受就好
2、有针对高频优化的电解电容,选电容除了耐压、容量、温度,还要注意的是你工作频率小的esr,esl,以及纹波电流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主要含有直流分量,怎么没用呢?

网友:
管它呢,为什么不在电解电容上并联一个X7R的0.1uF~4.7uF陶瓷电容呢?

网友:
开关电源都有专几高频低阻电容啊!一般电容厂都有高频电容系列。具体查一下规格书吧!

网友:
开关电容上主要关注电容的纹波电流。 如果ESR过大,纹波电流也大,电容就会内部发热,电解液挥发,电容失效,电源就废了。 所以电源上面一般就是选低ESR,长寿命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