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搞个类似ymodem的上位机

楼主(2017-02-04):
打算用Python来写,协议也有了,预计写代码+测试出稳定版本的话应该要1个月吧!

楼主:
用自带的ymodem,主要是还要按照操作来,蛮不方便,而且它还不不支持hex文件。这次我主要是想将这些功能都完善,到时候传上来,方便大家用!

网友A:
为什么选择Python来写啊
只会C#来写上位机

网友:
PYQT做个界面?

楼主:
      不用qt,直接用api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选择Python来写啊
只会C#来写上位机

Python 第三方库很强大,不用白不用!

网友:
支持下,估计最近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最好到时候直接发布四个平台,mac,linux,win,再加树莓派。

网友:
我可以帮你测试下呢,我有STM32方案就是用了Ymodem协议做升级的~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再把界面 美化下,把协议也改了下,不打算把源码贡献出来!发行一个release版本吧

楼主:
上位机版本先发行一下,待会传固件版本!

网友B:
双击打开不能运行,win7,32位

网友C:
不能运行 动态库做成静态的 发上来

网友D:
兼容Xmodem,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兼容Xmodem,不?

    这个版本暂时只支持ymod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运行 动态库做成静态的 发上来

好,晚上回去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打开不能运行,win7,32位

软件需要在.netframework4.5下运行

楼主:
晚上吧固件程序传上来,STM32平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晚上吧固件程序传上来,STM32平台的!

你上面给的一个TEST执行程序,根本不能用哦。。。
PS : 我还说想趁机学习学习python呢。。。看来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上面给的一个TEST执行程序,根本不能用哦。。。
PS : 我还说想趁机学习学习python呢。。。看来没戏了。 ...

我时机成熟就会把源码发到GITHUB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打开不能运行,win7,32位

我打包成exe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包成exe文件了

已安装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安装还是一样

我其他同事 测试过,能打开啊

楼主:
  什么情况,你们那边怎么就不行呢,我这里测试没问题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你们那边怎么就不行呢,我这里测试没问题的呀

WIN10 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其他同事 测试过,能打开啊

经常这样的情况,写代码的人和用户完全两回事,比如自己写程序一个是操作使用的问题,自己知道怎么用才正确不会出错,所以写代码的人永远自己检查不完bug,用户才不管你,一阵乱按;然后就是软件运行环境问题,写代码自己的电脑当然该有的都有了,什么补丁插件控件等等,而用户千差万别,我觉得找台裸系统来运行比较合适,
以上纯属个人叽歪,楼主不要介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这样的情况,写代码的人和用户完全两回事,比如自己写程序一个是操作使用的问题,自己知道怎么用才正 ...

所言极是,我自己的电脑是WIN7 32的,测试没问题才放上来的。我待会回去再看看。

楼主:
你加我qq

网友:
WIN7 64 运不了。能安装。

楼主:
https://github.com/cpperrr/c-sha ... 0test/yomdem%20test

楼主:
我把代码发到GITHUB了,你们去下载吧,python我也做了一个版本,但是不是很稳定,在测试。

网友(2017-03-12):
引用 楼主:
我把代码发到GITHUB了,你们去下载吧,python我也做了一个版本,但是不是很稳定,在测试。 ...

感谢分享,请问哥们,有更新没,能打包上传一个吗。

楼主:
我打包了的,但是exe  好多人说打不开,我干脆把源码发给GITHUB上了
https://github.com/cpperrr/c-sha ... 0test/yomdem%20test

网友G(2017-08-28):
楼主您好: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打开编译,报错。软件在.netframework4.7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打开编译,报错。软件在.netframework4.7下运行

这个函数只是 从注册表获取串口名称到combox,你可以用其他办法!

楼主:
    楼主  打算把这个软件做完善一点,现在仅仅支持ymodem协议,现在想了几点打算抽个时间去完善:
1,支持不同文件类型,比如s19 glo  hex
2,支持不同Xmodem、Ymodem、Zmodem协议 烧录
3,嵌入式里的程序我打算开源(其实这个代码网上应该也有,但是我想做的是做一个lib接口,我准备吧这个协议封装成接口,提供给外面的只有。h文件,里面有函数api以及静态变量
4,我准备对这个协议进行深入的扩展,比如支持读取程序到hex文件保存本地(对版本管控),增加跳转标识校验以及hex文件识别。

备注:其实这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做的好用才是关键,楼主加上平时工作也忙,只能抽业余时间去搞了,这不国庆都快来了,预祝各位同行朋友事业朝气蓬勃,生意财源滚滚,学习工作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  打算把这个软件做完善一点,现在仅仅支持ymodem协议,现在想了几点打算抽个时间去完善:
1,支持 ...

好象GITHUB里面的上位机和STM32代码是最新的吗?
我记得上次看,就是这个版本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