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单片机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7-02-04):
之前在论坛陆陆续续有看到讨论,说现在的单片机都特别便宜了,特别是台系的(邦定的除外)。

今天刚好有人问到了,上网搜索了下:

印象中,STC是很便宜的了,查了下  STC15F100W  8引脚, 也要0.89元;

有更便宜的推荐吗?

要完成的功能比较简单:

根据两个按键,控制1个LED灯每秒闪烁1次就可以了。1个按键用于打开,一个按键用于关闭(同时关闭电源).

看了几个大的厂商,没有几毛钱的。

淘宝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坛友们有推荐的吗?

网友:
量大1毛多都有,MASK的

网友:
量少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网友A:
这个功能自己搭电路更省钱吧

网友:
用三极管自己搭

网友:
你这个功能用硬件可以更可靠吧?或者用自闪烁led

淘宝看到有:
型 号:5MM 红色自闪
外壳颜色:透明
频率:大约1.5HZ(90—96次每分钟)
脚长:25mm左右
电 压:3.2V-3.8V
电 流:20毫安
发光颜色:红色
亮度:高亮
外形颜色:透明

网友:
立创商城搜国产MCU, 我看到有2毛钱的otp,6条腿

网友:
主要是看出货量的大小了

网友:
em78p153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自己搭电路更省钱吧

自己搭电路考虑过,不过万一功能要扩展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这个果然便宜,淘宝下,价格只要3毛

网友:
这种两毛钱的要量非常大吧

网友:
立创就有很多几毛钱的。就是烧录和开发稍稍麻烦而已。

网友B:
BJ8P509FGA在力创上1000pcs居然含税单价只要0.154,这个……

网友C:
经常用2毛钱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资本跟IC厂商谈。若2毛钱一片,你们公司只买十片,呵呵! 我们公司每年用1亿片MCU以上。

网友:
HT66F002 0.7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J8P509FGA在力创上1000pcs居然含税单价只要0.154,这个……

这个也没有资料呀!想要1k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2毛钱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资本跟IC厂商谈。若2毛钱一片,你们公司只买十片,呵呵! 我们公司每年用1亿 ...

很好奇你们公司做什么的一年上亿片?智能厕纸吗?

网友:
几毛钱的现在确实很多了,做玩具还可用,抗干扰还是不咋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2毛钱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资本跟IC厂商谈。若2毛钱一片,你们公司只买十片,呵呵! 我们公司每年用1亿 ...

牛XX啊,上亿片 ,得出多少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没有资料呀!想要1k以上

力创上面没有吗,我没有注册所以不知道。
博巨兴网站上有BJ8P509AGA的资料,不知道和BJ8P509FGA有区别不。URL:http://www.bjxmcu.com/userfiles/2014-12-30/20141230073800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你们公司做什么的一年上亿片?智能厕纸吗?

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瑞萨吧。是哪个型号呢?

瑞萨没那么便宜的了。
以前M34286都6毛左右,还是4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XX啊,上亿片 ,得出多少产品?

可以绕地球几圈吧

网友:
一亿出货量,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2毛钱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资本跟IC厂商谈。若2毛钱一片,你们公司只买十片,呵呵! 我们公司每年用1亿 ...

一亿片?什么产品这么畅销,求普及

网友:
最便宜的用过台湾的,和泰,中颖,5毛一个,

网友:
我有呀。1毛8,包烧录。。。不过确实得有量。  SOP8封装,台湾的

网友:
就这点功能,根本不需要单片机,用硬件实现更可靠。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便宜MCU 马上会想到 BJX 、153、feeling、应广.. 这些关键字吧,给你介绍几个吧。
1、Flash 的带 EEPROM,MS80F0601AS,价格3毛左右。
2、芯圣的,SQ013 ,2毛多,包烧录不到3毛。
3、BJX 一堆,自己找他们慢慢选。
4、Flash的,EN8F202,价格0.3,带大电流LED 引脚。
。。。。。。。。。

PS:本人不销售任何MCU 产品,以上纯属友情推荐,仅供参考!

网友:
这些功能感觉用BJX的最低端就能搞定,2毛不到。声明我不是卖MCU的,最近用过这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 ...

谢谢提供了这么多参考~~

平常接触的项目都不是走量的,处理器用10元和15元感觉差别都不大。

可能思维定式, 想到价格便宜= 容易购买 + 开发环境简单, 买几个回来,自己捣鼓捣鼓,合适的话再下手……

最近了解了下,便宜点的,基本上都是OTP的,很多都是对方帮忙开发,直接提供烧写好的片子。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 ...

1、Flash 的带 EEPROM,MS80F0601AS,价格3毛左右。这颗的原始厂家是谁?
2、芯圣的,SQ013 ,2毛多,包烧录不到3毛。是flash的吗?
烦请回答,

网友:
儿童玩具的量也非常大,一个也就卖几块钱。所以里面的单片机也只好用这种两毛钱的了~
那些按了会一闪一闪,各种各样的花色来闪烁的小东西,照理说都得用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1、Flash 的带 EEPROM,MS80F0601AS,价格3毛左右。这颗的原始厂家是谁?
2、芯圣的,SQ013 ,2毛多,包 ...

MS80F0601AS  这个在淘宝上能找到,价格确实3毛左右,台湾的,介绍说是和PIC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 ...

MS80F0601AS的烧写器便宜不。

网友:
便宜性能不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 ...

只能说:niu

网友:
MS80F0601AS
很感兴趣这颗料是哪家厂生产的?
深圳市粤原点科技,现只有这家公司供货,怕有缺货风险,

网友:
掏宝价格,
MS80F0601AS     兼容PIC12F508,509,0.3元,
麦肯MDT10P509  兼容PIC12F508,509 ,0.39元,
会不会是台湾工厂挑出来的次品,再封装不贴牌销售?
不过这种便宜MCU一般用于玩具等要求不高场合,

网友(2017-03-23):
芯海CSU8RP2113,SOP-8,6个IO,带PWM。

网友J:
我听说过最便宜的是0.09的,8位机

网友:
你做什么应用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单片机,有量的话肯定便宜

网友:
这个生命力真的很强,N年了还是这个价格

网友:
某创,便宜的mcu不是otp的就是仿p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用2毛钱的,但看你们有没有资本跟IC厂商谈。若2毛钱一片,你们公司只买十片,呵呵! 我们公司每年用1亿 ...

老哥,公司做什么的?效益这么好?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低价的mcu啊

网友:
有量(至少20K以上)就好说。没量你也没必要折腾。

网友K:
ABOV的mcu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ABOV的mcu很便宜

有多便宜?

网友L:
Those low cost MCU can only work from 0C to 70C, right?
Any low cost MCU covers -40C to 85C?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要高性价比的MCU了,怎么会想到STC 呢,STC 向来是以超高毛利、昂贵著称的,
有点行业经验的同学,一提到 ...

麻烦问下,那几款flash单片机需要专用的烧写工具吗?

网友:
额,楼主需要的这个功能要什么单片机啊,直接分立电路搭一下就行了,成本超不过5毛钱

网友K:
封装片 4K flash 20pin 带AD 12BIT 0.8左右 51内核 keill开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封装片 4K flash 20pin 带AD 12BIT 0.8左右 51内核 keill开发

ABOV哪个型号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J:
ABOV哪个型号这么便宜?

网友J:
1204这么便宜了?我一直用8208,都涨价了,现在我都不敢用ABOV了

网友:
这么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关注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04这么便宜了?我一直用8208,都涨价了,现在我都不敢用ABOV了

好像最近汇率问题 涨价了 现在供应商都按美元来结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听说过最便宜的是0.09的,8位机

真便宜啊,有型号或资料么?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便宜啊,有型号或资料么?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

这个价我也是听业内人说的.,,拼得这么低,只靠走量,赚国家的补贴.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便宜啊,有型号或资料么?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

哈哈,我也用ms80f。内部晶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ose low cost MCU can only work from 0C to 70C, right?
Any low cost MCU covers -40C to 85C?

台湾Holtek

网友:
楼主不是TI或者裙带公司的吗?

网友:
四位机,硕呈,sop8 很便宜

网友L:
>我也用ms80f。内部晶振还是不错的
Have you considered the 0C to 70C temperature limit?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ose low cost MCU can only work from 0C to 70C, right?
Any low cost MCU covers -40C to 85C?

Yes, most low cost MCU covers -40 to 85C  now.  Example:Nyquest,Holychip,chipsea,and more.

网友:
>Nyquest,Holychip,chipsea,and more.

Detail model number, programmer information?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真便宜啊,有型号或资料么?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

MS80F0 能否DEMO,我看到公司有几个片子,和防真器,我也想玩玩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MS80F0 能否DEMO,我看到公司有几个片子,和防真器,我也想玩玩m,谢谢!

MS8xF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用ms80f。内部晶振还是不错的
Have you considered the 0C to 70C temperature limit?

没有试过,只是用电烙铁加热,观察他的主时钟输出

网友:
>MS80F0
So it is a clone of PIC16F684.
It can be programmed in C. Which C compiler is used?
Can ICD3 be used to program the MS80F0 IC?
Do you have a web link for MS80F0?

网友:
同意楼上的, em78p153
其实是pic16的OTP版本, 先用pic开发, 等需要走量了再换成这货.
估计量大了不到两毛?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真便宜啊,有型号或资料么?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

你好,我试了一下,用MS81F0802和ms80F0801,发现IDE下载很慢慢很慢,可能有十来二十秒,你那是否出现这种情况?但抗干拢感沉还行,放在交流接触器边上,开启与并闭交流接触器没有发现有异常!用火机的脉冲也没有找死或复位,但ms80F0801打后不能再重新下载了,提示FLASH擦除错误,ms81F0802打后仍应可重新下载。
  不知用脱机烧录器烧录一下时间是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试了一下,用MS81F0802和ms80F0801,发现IDE下载很慢慢很慢,可能有十来二十秒,你那是否出现这种 ...

我没有脱机烧录器,是用的MS厂家那种50元仿真器。如果下载出现错误,可以单独点下擦除再下载。

网友O:
stc8系列FLASH型单片机最低价0.6元0513-55012928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c8系列FLASH型单片机最低价0.6元0513-55012928

哪一款这么低?

网友:
stc8f04-sop8

网友O:
STC8F04-SOP8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C8F04-SOP8

上市了?购买渠道

网友:
78p153就6毛

网友:
简单的功能上单片机,烧录都麻烦,不如搭个电路

网友:
  这封装玩意不实用,,,墙裂建议出  MSOP-10封装的,体积小!!! io还多2个

网友:
晟矽微 sop14 纯IO口单片机 包开发包烧录 少量0.45 款到发货 快递到付 量大再议 没量的开发器烧录器也不少钱,多便宜几毛也没意义

网友:
这个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去比,也就是性价比

网友:
大概多少量? 我们公司代理SINOMUC, 性能比153好,价格比153便宜。 要不要?

网友P:
我也推荐个LQ86F141 ,好像还有LQ86F041之类的更便宜,也是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推荐个LQ86F141 ,好像还有LQ86F041之类的更便宜,也是51的

没有价格?????

网友P:
这个是这个系列里最贵的,其他的资源少点的更便宜点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个是这个系列里最贵的,其他的资源少点的更便宜点的。

哪里看到的这种仿pic,有购买渠道没?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哪里看到的这种仿pic,有购买渠道没?

你加q184299479问下吧
另外仿pic的挺多的,之前的LGT也有。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真心便宜,晶园的成本呢?

网友(2017-04-22):
都是人才啊,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MCU,长见识了。

网友:
3毛钱左右吧

网友(2017-06-20):
阿里巴巴上搜下,应该挺多的啊。想办法忽悠别人免费发几个样品,量大啥都好说!

网友(2017-10-27):
Flash MCU cost RMB 0.28, it is a good deal.

网友:
有0.23元一颗的,sop-8封装,与PIC12F509几乎一样,不过是OTP的。

网友:
现在   MTP(可重复擦写) 都有3毛左右的了。  SOP8  3毛  SOP14  5毛

网友:
用过国产的好像是晶哲的 引脚合操作与em78p372n差不多 14教的 3毛钱布到点吧 支持C otp的

网友(2019-05-26):
>前些天刚生产了一批用MS80F0601的板子,0.28元。
Now the price is about RMB 0.21.

>不知用脱机烧录器烧录一下时间是多长?
The writer is very fast.

网友:
台系晶元MS八位单片机MS80F0601

网友:
你这个用555做个触发器不就行了了?

网友:
好,有机会要试下的,这么便宜。。。

网友L:
>MS80F0601
RMB 0.21~0.23. Flash based MCU with True EEPROM.

网友R:
引用 网友L:
>MS80F0601
RMB 0.21~0.23. Flash based MCU with True EEPROM.

價格非常有吸引力,只是有點擔心可靠性的問題,如此價格低廉的晶片可靠性能做好嗎?
因為手冊上沒有Flash data retention參數曾咨詢過廠家,但是沒有得到答案,答案或許不方便公佈吧。

网友L:
>Flash data retention
Even microchip changes its Flash data retention from 20 years to 40 years depends on which model.
The newer release can only last about 20 years, old ones normally claimed for 40 years.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價格非常有吸引力,只是有點擔心可靠性的問題,如此價格低廉的晶片可靠性能做好嗎?
因為手冊上沒有Flash ...

以前在网上下载到类似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Flash data retention
Even microchip changes its Flash data retention from 20 years to 40 years depe ...

應該是處於成本考慮吧?幾乎所有的台系MCU此參數都標稱是10years,不過工作時間大於10年的也不少,這個似乎只為消費了產品設計的。
印象最深的還是ATMEL的AVR,宣稱可以達10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在网上下载到类似文件,

這個是應用筆記,電氣參數還是沒有的。

网友:
量少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网友:
看功能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Flash data retention
I didn't see this data for Flash. But for EEPROM, it claims 40 years on some products.

网友:
量少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IC的真理

网友(2020-04-04):
我这里有很便宜的芯片,可以免费开发和烧录,0.1-0.2之间.

网友:
>我这里有很便宜的芯片,可以免费开发和烧录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 Flash MCU rather than OTP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