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德国传感器,上面有个器件请大家看看能不能找到渠道

楼主(2017-02-04):
途中长方形的器件不认识,工作原理是,发光源发光,经过
折射之后的光会照射在这个器件,折射率不同照射在这个器件
的面积不同,感觉就是个感光ic
, 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坛友告知这叫什么名字,
哪里可以采购到

网友A:
目测是个硅光电池和一个线性CCD,这个东西是光谱分析传感器吗?

网友B:
感觉是线阵ccd,拆掉看下背面有没有文字。
没有的话就想办法看下引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个硅光电池和一个线性CCD,这个东西是光谱分析传感器吗?

光源是一颗led,波长600nm左右,就是测量这发出的光在不同液体中的折射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线阵ccd,拆掉看下背面有没有文字。
没有的话就想办法看下引脚吧

背面没有文字标识

网友:
线性CCD, 目测这个是测折射率然后测密度?糖分?

网友:
德国人也用瑞萨单片机?

网友:
线阵CCD,就是不知道自带透镜还是要外加透镜的那种,这种货东芝的比较多吧。

网友:
一颗封装少见的线性ccd

网友:
能拍镜头放上来看看吗?

网友C:
额,是个PD二极管阵列,256~2048个二极管,貌似用在色谱机器, 前面肯定要加光学透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是个PD二极管阵列,256~2048个二极管,貌似用在色谱机器, 前面肯定要加光学透镜的。 ...

感光阵列?话说用棱镜可以做小光谱仪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以及它需求的条件。

网友:
就是个硅光二极管吧?楼主去VISHAY或者OSRAM网站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光阵列?话说用棱镜可以做小光谱仪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以及它需求的条件。 ...

额,山寨不容易的,这种机器主要是结构复杂,国内的数控机床精度不够,还有材料有耐腐蚀要求, 你山寨出来精度不够,耐用性不够, 没什么人买。 电子部分估计可以山寨出来。

网友:
线性CCD扫描仪上用

楼主:
谢谢大家,稍后上传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