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显示器,还有可能维修吗?

楼主(2017-02-04):
手上有两个显示器,一个是三星的S22D390H,一个是飞利浦显示器193E1,上图的是飞利浦的,屏上电,通信号,屏是全花了.三星的,上电后,屏分两部分,上面三分1正常显示,下面的三分二,就跟飞利浦的也花屏了.大家帮看一下,问题出在那里,能自已搞一下吗.或是说,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谢了.

网友A:
飞利浦的测一下VGH VGL VDD等屏压正不正常,电压正常就估计是逻辑坏了。三星的没图片不好判断,但是估计是屏逻辑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测一下VGH VGL VDD等屏压正不正常,电压正常就估计是逻辑坏了。三星的没图片不好判断,但是估计是 ...

你好,三星的屏如图所示,下面跟飞利浦的一样.
刚才,在淘宝上,找了一下驱动板,商家说,是屏坏的可能坏更大一些,看来是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手上,没有对应的配件,更换测试,也不好确定.

网友:
屏内部的线坏了,返厂吧,没救。

网友:
要不然你检查检查是不是有2个通道信号不良,但是一般情况下屏只有一个数据入口。所以估计够呛。

网友:
99%都是液晶屏问题!只能换屏,无法维修    而且没有维修价值,一般扔掉

网友:
现在屏价格还可以啊

换一个吧

网友:
好多这种屏都是程序的问题,你找找淘宝,问问,修的直接发板子过去他给你修好,费用百元左右,如果需要压屏就算了

网友:
这种问题像是液晶排线接触不良了,液晶的排线是热压上去的。

网友B:
能保修的话就修,不能保的话就扔了,三星的话用电吹风把液晶排线上IC 吹一下温度高了应该就会正常,不过低了又会出现

楼主:
问了一下淘宝上的商家,说屏坏的可能性更大,换个屏要320,这样,实在没有价值修了.嘿嘿.有空再自已这里搞搞,那里搞搞,死马当活马医吧.
不过,如果有同型号的显示器,拆一块驱动板试试,那就更好确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保修的话就修,不能保的话就扔了,三星的话用电吹风把液晶排线上IC 吹一下温度高了应该就会正常,不过低 ...

用个热风机枪,行不,不知温度,多少可以?

网友A:
第一块屏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屏压问题,屏上那块pcb上有测试信号点,可以测测屏压。第二块屏应该报废了,应该是tab内部短路。这个现象应该和驱动板没关系,是逻辑芯片问题,绑定在屏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屏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屏压问题,屏上那块pcb上有测试信号点,可以测测屏压。第二块屏应该报废了,应该 ...

也想过测一下,但对这些了解不多,在网上,也找不到想关型号的资料参考,实在不好下手.

网友C:
屏内部线路坏的话,一般维修点修不了,都会告诉你没得救!但有资质的是可以维修的,前几年一台笔记本屏就是广州,深圳转了个圈,包括厂家售后都说修不了,要换新屏,最后在珠海150包邮搞定。

网友:
液晶坏了没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内部线路坏的话,一般维修点修不了,都会告诉你没得救!但有资质的是可以维修的,前几年一台笔记本屏就是 ...

有好的推存吗?

网友:
你百度一下:珠海市华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你自己评估一下,上管方网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