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种开关电源中常见的开关管

楼主(2017-02-04):
求推荐几种开关电源中常见的开关管

网友A:
那话咋说的,不说指标都是耍流氓
拆过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里边基本是xxN6x(例如6N60、10N65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话咋说的,不说指标都是耍流氓
拆过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里边基本是xxN6x(例如6N60、10N65等) ...

我连电动车都没有,上哪拆去了。
你常用的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电动车都没有,上哪拆去了。
你常用的啥啊

我不设计电源,只修过5V和48V适配器
你都没指标别人没法推,不知道你这个电源用在什么要求
我这种初级维修一般选耐压、电流够,内阻小,寄生电容不大的MOS管替换,5V这种小功率的只要耐压、电流够的三极管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设计电源,只修过5V和48V适配器
你都没指标别人没法推,不知道你这个电源用在什么要求
我这种初级维 ...

耐压400v左右,400一上的都可以,电流是10a的有什么啊,还有那个降额比例获得稳定电压应力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压400v左右,400一上的都可以,电流是10a的有什么啊,还有那个降额比例获得稳定电压应力是什么 ...

立创商城上很多,选MOS场效应管分类--TO-220封装,大部分的型号都有直接注参数在上面,没注明也有附数据手册。最简单的就是找型号里带有“10N60”或"10N65"或"12N60"字符的料,你可以发现型号和规格参数的规律,N或P沟道看电路设计,最后看价格。之前修电动车充电器有买过几个SVF10N65F,除了电流电压我还有挑一下导通电阻。我这的电子料店可以买到拆机的10N60。最后你这个机器翻译的名词没见过,专业英语靠机器翻译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上很多,选MOS场效应管分类--TO-220封装,大部分的型号都有直接注参数在上面,没注明也有附数据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