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48V7.5A的开关电源前边加一个开关,如何消除电弧

楼主(2017-02-04):
自己DIY空气净化器,使用了一个48V7.5A的开关电源,最大功率135W左右。打算在开关电源前边加一个带自锁的按钮开关,但是在开机的时候,开关内部会有电弧,造成开关损坏。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串一NTC即可。

楼主:
谢谢!!!
NTC 热敏电阻? 串在开关上就可以了?需要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A:
并联电容火花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容火花吸收

在开关上并联电容,会不会对开关电源造成损伤?

网友B:
ntc 导通时温度低电阻大

电流会小一点

导通后.电流作用会发热

导致电阻变小

保证电器正常工作

到达稳态

不错的选择

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 导通时温度低电阻大

电流会小一点

开关并联一个小电容呢?但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相当于电源通过小电容通到了后面的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有害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容火花吸收

但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相当于电源通过小电容通到了后面的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有害处吗?

网友:
加个空开算了。

网友:
串ntc电阻

网友:
一切用电容的方法都与消火花的目的背道而驰, 火花是怎么产生的? 同时具备压差和电流, 就有火花. 就楼主的说法, 要抑制他这个火花只能串电感, 且在开关和电感的网络上对地接一个二极管, 避免关开关时产生火花. 要完全消除火花的话, 只有加开关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相当于电源通过小电容通到了后面的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有害处吗? ...

不会的加泄放电阻

网友C:
正经的中小功率开关电源输入都有NTC的,都能有效的消除大的电弧,如果买到差的了,可以自己串一个,5D-20的应该够了

网友:
川电阻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经的中小功率开关电源输入都有NTC的,都能有效的消除大的电弧,如果买到差的了,可以自己串一个,5D-20的 ...

我的这个在开的时候,电弧很明显,买的还是复旦的开关电源。我试着在开关上并了一个104的电容,但是在开关关了的时候,开关电源上的LED还发很弱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经的中小功率开关电源输入都有NTC的,都能有效的消除大的电弧,如果买到差的了,可以自己串一个,5D-20的 ...

我用的是带自锁的按钮开关,电弧会烧坏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带自锁的按钮开关,电弧会烧坏开关。

开关太小了吧,有一点电弧没问题的,只要开关足够,只要听不到电弧的啪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太小了吧,有一点电弧没问题的,只要开关足够,只要听不到电弧的啪啪声 ...

淘宝上买的这种开关,标称是250V 3A 的,开始没有加电容,开几次就被电弧打坏了。

网友:
对楼主做的净化器有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这种开关,标称是250V 3A 的,开始没有加电容,开几次就被电弧打坏了。 ...

这开关太小了,这种一般是信号用的

网友:
开关选参数不对,选小了。还有就是开关电源太垃圾没有电容充电缓冲电路。

网友:
以前看到西门子大功率设备,用pwM的办法来先给电容充电,到电压差低于10v后才给闭合开关。

网友:
直流没有过零点,所以电弧严重,建议用直流开关或者使用场效应管关断

网友:
在220V端使用过零固态继电器当做开关,可以完美消除火花。

网友:
过零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大家散了吧 楼主自己说的 48VDC 7.5A的开关电源,居然用250VAC 3A的开关去控制,要是满负载不坏掉那才叫见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散了吧 楼主自己说的 48VDC 7.5A的开关电源,居然用250VAC 3A的开关去控制,要是满负载不坏掉那才叫见 ...

我的开关是控制交流侧的,不是直流侧。3A的富余量还不够吗?应该用多少A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