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泥沙等恶劣条件下使用的轴承,低速,怎么选择?

楼主(2017-02-05):
RT
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怕一般轴承会腐蚀掉,所以想使用不锈钢材质的轴承。
但有泥沙进入后会加大磨损。
有没什么其它材质的,如果陶瓷,或轴承上加防尘罩之类的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标题不大合适啊,以为你这是分享,作为电子工程师描述问题不清晰有点不对

网友:
带弹簧的那种Y型密封圈

网友:
石墨轴承

网友:
塑料轴承

网友A:
转速低可以用滑动轴承 间隙小 不会进沙子

网友:
不需要特殊轴承,口上装个油封,看看挖掘机行走的液压马达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标题真是醉了
在泥沙能恶劣添加下使用的轴承

不知所云

网友:
楼主再见吧,一路走好!

网友B:
基本的描述能力与表达能力都没有。楼主基本告别技术吧。

网友:
标题里就不能加个“求推荐”几个字吗?

楼主:
已改,第一天上班,赶吃午饭输入法误打了

楼主:
SORRY , 没仔细审查误输入就发布了
另外感觉手机修改时有很大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可以用滑动轴承 间隙小 不会进沙子

感谢理解力惊人的哥们。
是不是那种用铜基的粉末冶金的轴套,轴用不锈钢的那种,这种滑动轴承的话会不会在制造时精度要求很高,不然会有泥沙颗粒侵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描述能力与表达能力都没有。楼主基本告别技术吧。

非常庆幸你不是领导,不然这十几年,半拉子技术生涯就这么结束了,也感觉世界太难混

网友:
恶劣条件,生锈环境下可以使用滑动轴承,如铜套与聚乙烯之类的滑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理解力惊人的哥们。
是不是那种用铜基的粉末冶金的轴套,轴用不锈钢的那种,这种滑动轴承的话会不会 ...

对的 用那种镶嵌石墨的含油自润滑铜套 加工精度高 间隙非常小

网友:
另外如果密封做的好 什么轴承都可以的

网友:
有种东西叫盘根,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C:
用于转动还是滑动或者混合的都没说。。。
可以用压缩空气把橡胶防尘件撑起来,这样到一定时间换掉这个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转动还是滑动或者混合的都没说。。。
可以用压缩空气把橡胶防尘件撑起来,这样到一定时间换掉这个耗材 ...

转动的,就是个电位器类似的东西,转速很慢。
轴承方便些,不锈钢的时间长进沙子不知道会不会钢珠磨损,卡住。

网友:
用塑料盖的轴承就好了,金属盖的有缝隙,塑料盖的没有,全密闭的。我的小轴承上面都被灰尘和油泥粘了厚厚一层,都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