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和485是否需要共地

楼主(2017-02-05):
如果不共地,两边地电平不等,共模电压太大但是不至于损坏芯片的前提下,通信还能正常么

网友A:
本来就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工地的,但是共模电压一般芯片是有限制的

网友B:
正好研究过该问题,不共地因共模干扰造成芯片损坏的机率很大 ...

网友C:
环境差时需加终端电阻和使用专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D:
时间证明,485共地是由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工地的,但是共模电压一般芯片是有限制的

嗯,共模电压超过±7V,但没超过坏掉接口芯片,通信还能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研究过该问题,不共地因共模干扰造成芯片损坏的机率很大 ...

我用了隔离芯片,共模电压不超过1KV都应该没问题,就是担心会通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差时需加终端电阻和使用专用双绞屏蔽线!

嗯,这个都有。屏蔽线也用了,担心会通信错误

网友:
作为商业应用,必须共地!

网友E:
不隔离的话 共地好     隔离之后  应该 就可以不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证明,485共地是由必要的

顶一个,在强干扰场合,就能体现出来了
不共地,要么丢帧严重,要么直接烧芯片
一般工业设备上的485接口,都有一个SHLD端,就是用来等电位的。

网友:
需要共地,我一般是把保护地连在一起,保护地和GND是靠电阻和电容连在一起的。

网友:
不同配电柜或者不同相位的电压转化为低压后,如果不接地的话,有时两个485节点之间存在上百V的共模电压,导致通讯失败或者芯片损坏,亲身实践,后面工程布线485都接地,或者采用光隔离。

网友:
不共地,楼主等着哭吧

网友:
共地,一端接大地,其他隔离悬浮

网友:
还是共地比较保险

网友:
不需要,接地更麻烦
屏蔽线可以接地

网友F:
你说的如果两边地线不平,那么两端的设备就是有电压差的,这种最好485部分都是由隔离dcdc供电的,这样485部分和机器就隔离了485部分有自己的信号地,这种情况下低速不共地也可以,高速最好还是共地

网友:
需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如果两边地线不平,那么两端的设备就是有电压差的,这种最好485部分都是由隔离dcdc供电的,这样485部 ...

我确实用了485隔离芯片,485部分的电压确实隔离的DCDC,隔离部分的地需要接么。隔离了以后可以不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隔离的话 共地好     隔离之后  应该 就可以不共地了

为什么隔离以后可以不共地。我确实用了隔离芯片ADM2852

网友:
如果不是真正的隔离,应该是共地的。必须用双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用了485隔离芯片,485部分的电压确实隔离的DCDC,隔离部分的地需要接么。隔离了以后可以不接么。 ...

全隔离的情况下 低速可以不接,高速最好接上,要不然速度上不去

网友:
要供地,相同参考电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我用的也是隔离芯片ADM2587E ,隔离电源嘛,我也没有共地,直接是AB到另一个设备的AB,距离100以内,我还没有遇到过问题。以前用max3485,感觉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也是隔离芯片ADM2587E ,隔离电源嘛,我也没有共地,直接是AB到另一个设备的AB,距离100以内,我还没 ...

嗯,一般使用应该不会出大问题,耐共模电压1000V,就是共模电压没有回路,电磁辐射会比较大。我这个要过GJB151B试验,担心。。。

网友:
ADM2587E隔离芯片,共地的,不共地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最好共地,好多产品都是485隔离后输出,有时候没接地能通讯,有时候又不能……昨天就在485那里加了终端电阻

网友H:
可以不共地。接口部分当然是要做共模和差模滤波和保护。

网友(2017-04-19):
引用 网友H:
可以不共地。接口部分当然是要做共模和差模滤波和保护。

请教怎么做共模差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