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关于无刷电机极对数的问题

楼主(2017-02-05):
无刷电机的极对数,与转子磁铁个数和线圈个数是什么关系?

polepair number = 7 的电机存在吗?

网友:
貌似都是n+1,n是电极。但是你奇数没法绕啊。所以风扇一般是4+1,光驱记得dvd是12+1

网友A:
唉,撸主这个标题怪怪的,你应该说明是请教还是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撸主这个标题怪怪的,你应该说明是请教还是分享啊,

改了 谢谢

楼主:
14块磁铁 12个线圈,极对数是多少?

网友:
7,有本叫无感无刷电机驱动全攻略里面有说到

楼主:
分立磁铁组成的电机,极对数由磁铁对数决定,磁铁2个为一对。

14个磁铁的电机,为7对极。

网友:
对的,是7对极~绕组个数一般三相,所以一般都是3,6,12这样的三的倍数。磁极对数基本上只能是绕组个数一半(因为绕组导线需要进出)的加一或者减一。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在启动时出现恰好绕组励磁磁极与永磁转子磁极重合从而使启动转矩为零,造成无法启动的情况。

网友(2021-08-10):
电机的极对数,指的是励磁线圈对数,或永磁铁对数。不是指电枢线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