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停电后,/dev/root变100%了

楼主(2017-02-06):
昨天晚上停电,结果再开机,发现/dev/root使用100%,bash报告bash: cannot create temp file for here-document: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怎样修复文件系统

网友:
满了呗,删文件

楼主:
解决了,如下
在另一台ubuntu上看了sd卡,发现一个bt下载的临时文件,把sd装满了。本来挂载了一个移动硬盘用于BT下载,昨天停电可能造成英东硬盘挂载异常,transmission就把下载的临时文件放到sd卡上,直接就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如下
在另一台ubuntu上看了sd卡,发现一个bt下载的临时文件,把sd装满了。本来挂载了一个移动硬盘 ...

不错的经验。原来都是服务器上用,没停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