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台3D打印业余学习和玩玩,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7-02-06):
某宝一查,一堆,什么价位都有,小白一个,眼都花了。
要求不高,就当业余玩具玩玩,学学3D打印。。

网友A:
楼主要不要说一下预算多少,然后大家好推荐啊

网友B:
我有两台在吃灰,估计楼主买来弄两天也一样会吃灰

网友:
随便 弄个铝型材的 自己玩玩就行!成型面积 也不错 200X200X200 MM

网友:
同关注,有合适的可以买了玩玩。

网友:
既然是玩玩和学习. 那就    arduino方案的吧 千元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不要说一下预算多少,然后大家好推荐啊

1~3K可以接受,不大想搞那种成堆散件的,成码也得半成品,没那么多时间去调试,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在吃灰,估计楼主买来弄两天也一样会吃灰

放心,要吃灰也起码得弄上一二个月才会的

网友C:
um2结构吧。我自己在用,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um2结构吧。我自己在用,感觉还不错

有具体的牌子或店铺吗?

网友D:
珍妮极简版二代据说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3K可以接受,不大想搞那种成堆散件的,成码也得半成品,没那么多时间去调试,折腾。。。 ...

um2结构的X/Y轴挺合理的,惯性小高速,调整容易。
Z轴如果改成双丝杆的话平衡性就OK了。
I3结构Y轴来回晃悠看着就不稳妥。

3D打印机想不折腾调试对新手来说只能打个玩具看看。
固件调整先不提,打印机结构调正调平就够你折腾一会,
如此只是入门算个新手,进一步该调整软件了,
不然打个圆柱都不能和刚打的园套配在一起,
调整好了你会发现:原来螺杆螺帽是可以自己打的。
呵呵,一卷线材试手完了,该再买一卷。
不同的线材温度粘度拉斯收缩等等都不一样了。
调整任然继续中…………
之后你该升级为熟手了,那打印机也就越来越
看不顺眼了,呵呵它应该升级了……
这是一个坑,所以这里诞生了一个老鸟。

网友:
三角洲类型的,自己拼就选MICROMAKE的线轨版。需要自己校准。不想拼可以买大乘高科的I-DELTA MINI,到手就可以玩。十字轴的就买珍妮极简版。三角洲机型的垂直度很好,但是XY方向比例需要校准,一般都有一点误差。十字轴机型的垂直度依赖安装精度。校准好后,不拆机的话一般两种机型都可以长时间使用不用再次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人推荐我们的04机?3d打印,激光,雕刻三合一。

我们的特色是:  机械精度0.01mm。

04这不是远超LZ预算了嘛……
不过LZ之前好像还买了一台1千多的玩具雕刻机,现在再买一台3千的3D打印机,倒不如当初咬咬牙直接买0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珍妮极简版二代据说不错。

现在是极简3代了。新主板,还在不断更新,bug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人推荐我们的04机?3d打印,激光,雕刻三合一。

我们的特色是:  机械精度0.01mm。

讲实话,真有考虑过04机的,但估计04为了雕刻以致z轴行程太小了,对3d打印来讲随便一台都可以大于04机的z轴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04这不是远超LZ预算了嘛……
不过LZ之前好像还买了一台1千多的玩具雕刻机,现在再买一台3千的3D打印机,倒 ...

没有,就算再弄台3d也比不上04,学下新知识,上04不是不行,只是我用不上,发挥不了大作用,闲置更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