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好买的变声集成芯片,查找到的都买不到。

楼主(2017-02-06):
做一个项目需要改变声音的音色和音调。查下来就看到TM0071A或者RTS0071A,但是都买不到。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推荐或者说下哪里有卖。

网友A:
用STM32可以做到,用AD采集,然后滤波等算法处理就可以了

http://elm-chan.org/works/vp/repor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可以做到,用AD采集,然后滤波等算法处理就可以了

http://elm-chan.org/works/vp/report.html ...

请问有没有算法给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可以做到,用AD采集,然后滤波等算法处理就可以了

http://elm-chan.org/works/vp/report.html ...

看到了,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后面有个网址

网友B:
找柯南的博士做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柯南的博士做一个啊。

哈哈,淘宝搜变声器全是柯南那个的玩具

网友C:
如果变速变调同时简单,如果只变调不变速没那么简单的,stm32是搞不定的,上安卓或者工控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速变调同时简单,如果只变调不变速没那么简单的,stm32是搞不定的,上安卓或者工控机吧 ...

就是要只变调不变速

网友D:
估计能搜到变调玩具吧,拆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能搜到变调玩具吧,拆一个看看。

收到的都是柯南那个,而且都是先录音那种。我需要实时的

网友:
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
当然是用来破密室杀人案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
我可以写一个。不过穷学生求资助⊙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