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德国密度传感器,上传镜头部分照片

楼主(2017-02-06):
之前有个帖子向大家求助这个传感器上的一个器件类型,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8035&page=1#pid9641585

现在上传一下这个传感器的光学镜头部分,感觉就是有机玻璃材质的,切割出来之后打磨的

网友A:
楼主,你这个传感器整体是什么样子的?是浸没在液体里面测量的吗?
LED和传感器贴在透镜的斜面上,光在内侧吗?

网友:
和鼠标里的那个透镜应该是一样材质的

网友B:
原来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去年还想自己设计来着

液体折射率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传感器整体是什么样子的?是浸没在液体里面测量的吗?
LED和传感器贴在透镜的斜面上,光在内侧 ...

是浸泡在液体中的,传感器我拆了,没有实物图了,画一个侧抛图你看看
途中的小圆球是液体,光从左侧透镜出来进入到液体会发生折射,通过测
感光IC等到折射率,进而得到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去年还想自己设计来着

液体折射率传感器

看来你是行家啊,据说有用超声波测量密度的,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C:
有研究过振动管的密度传感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研究过振动管的密度传感器么

音叉密度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浸泡在液体中的,传感器我拆了,没有实物图了,画一个侧抛图你看看
途中的小圆球是液体,光从左侧透镜 ...

除了线性CCD以外,PSD应该也可以实现,这个是模拟量的,一维PSD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线性CCD以外,PSD应该也可以实现,这个是模拟量的,一维PSD位置传感器 ...

psd也可以,但是看了看还是ccd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音叉密度计?

原理差不多,不过是u型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差不多,不过是u型管的

有朋友做过手持密度计,见过那个东东

网友(2017-11-29):
这是哪个型号的密度计 我刚好有个项目要测试密度 麻烦楼主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E(2018-04-21):
LZ 你这个传感器是用来测试什么液体的密度的?还是说什么液体都可以测?

网友:
我擦。这个厉害了。能识别液体类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你这个传感器是用来测试什么液体的密度的?还是说什么液体都可以测?

什么都可以测吧,传感器里面写好这种液体的密度特性,密度和折射率的关系

网友:
这个件应该是注塑的,材质一般是PC或PMMA,光学件一般需要高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