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 无刷电机驱动器H桥的6个MOSFET的问题

楼主(2017-02-06):
BLDC控制方式下:

如果采用,每次两相导通的方式,比如左边半桥和中间半桥工作。

左边半桥给了互补的PWM,右边半桥上桥关闭,下桥打开

这个时候,
U4大电流直通,
U2承受高频开关信号,给驱动电路充电,不参与大电流路径。
U1承受高频开关信号与大电流路径,存在很大的开关损耗。
U3不参与。

六步换向,三个半桥交替工作。
可以认为,U2 U4 U6,一直不存在高频开关损耗,也就是说三个半桥的下桥,大电流导通的时候都是直通,三个半桥的上桥,大电流导通的时候都是有开关损耗。

那么这种工作方式下,能不能按图上所示,上桥用内阻偏低的6.8毫欧,下桥用内阻偏大的8.2毫欧,来节约量产成本呢?

(当然,FOC的工作方式下,6个半桥的开关损耗是一样的,另外讨论。)

网友:
楼主要搞无刷驱动器了?

网友(2018-01-05):
一个要选内阻小的,一个要选开关损耗小的,我买过你产品,你选的管子可能内阻够小了,但是否在考虑一下开关损耗小的呢?我没细研究过你的产品,但是以为多年以前以恒流斩波驱动步进电机的经验给你提个一个想法而已。

补充:
直通的选内阻小的
PWM受控的选开关损耗小的,这个和你的驱动级也有关系,可以算一下

网友A:
互补PWM输出的时候下桥臂也应该是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PWM输出的时候下桥臂也应该是大电流吧?

后来想明白了。下桥臂是在续流的时候,走过大电流。所以上下桥臂应该选一样的mosfet。

网友(2018-04-13):
借帖讨论一下,U1 PWM, U4打开,其他全部关闭;
当电机转动要执行六步换相的下一步时,如果一漾让U1 PWM, U4打开,其他全部关闭,
只是U1的PWM DUTY很小,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电机刹车锁死的效果?
只是这样是不是有烧MOS的风险?

网友(2018-08-11):
借帖讨论一下,U1 PWM, U4打开,其他全部关闭;
当电机转动要执行六步换相的下一步时,如果一漾让U1 PWM, U4打开,其他全部关闭,
只是U1的PWM DUTY很小,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电机刹车锁死的效果?
只是这样是不是有烧MOS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