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中要添加WIFI功能,让其它设备上网,什么方案廉价些?

楼主(2017-02-06):
就是一个设备要增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功能,给其他设备提供上网桥梁。
但是外壳是定制的,也很小,无法购买市场上的一般无线路由器集成进去。

1.网上也有别人抄出来的TPLINK公司WR703路由器电路,不少其他人做的板其实都是模仿这个的,好像都用OPENWRT系统吧,如果用这个修修改改,可能也会导致商业上的纠纷。

2.如果找一些方案公司做,但是路由器系统好像也挺复杂的,这不知道是否可行。

3.如果找现成的路由器厂家,肯定也看不上,因为路由器利润低,都是大批量走货的。

网友:
搜一下WRTnode,是一个很小的跑openwrt的板子

网友A:
另外用带wifi的树莓派配置好应该也可以做到吧

网友:
就用openwrt吧,我在中兴的电信设备里都看到了它的影子,虽然它的主系统是Vx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用带wifi的树莓派配置好应该也可以做到吧

这成本就太高了,200块钱了。
就算买成品WR703N这种路由器,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B:
用8266,成本最低

网友C:
OPENWRT大路货那个7620核心板应该便宜吧。固件都大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266,成本最低

串口WIFI,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大路货那个7620核心板应该便宜吧。固件都大路货

MTK的芯片应该便宜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MTK的芯片应该便宜些

就是MTK   撸斐讯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MTK的芯片应该便宜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某宝了以下  25大洋

网友:
连TM的USB座都留了,还能挂U盘。

网友:
体积还不够小也就只能自己重新做板了。

网友:
最便宜方案,用WIFI模块,做软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4.ABAQcx&id=525566797381&ns=1&abbucket=8#detail

体积不错,就是卖家没上线,无法得知采用什么系统。
如果可以跟卖家把生产资料买过来,这样自己修改也合法,后续供货也有保障。

网友:
8266 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不错,就是卖家没上线,无法得知采用什么系统。
如果可以跟卖家把生产资料买过来,这样自己修改也合 ...

还能神马系统,神马原理图,  撸斐讯那个大路货,都是刷来刷去。    图和固件不能更大路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不错,就是卖家没上线,无法得知采用什么系统。
如果可以跟卖家把生产资料买过来,这样自己修改也合 ...

  结果发现,你自己做成本要乘以2。。。

网友:
撸斐讯,人家生产成本可能是30-40.

网友:
widora不要错过了,有极小BIT核心板

网友:
楼上的模块这么小,多少米

网友:
楼上这个我买了几个,还在捣鼓,MT7688的,还不错,就是资料不多。